D10控紧急求救!!

楼主(2014-05-24):
正常在用着,突然屏幕无故出现以下图标,没了发射及对码功能,我没用过USB连过电脑,也没用过教练接囗及功能,怎样也调不回正常,请各路高手帮个忙!!!

网友A:
接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坏了?

三个接囗也没用过,正常也不会无源无固损坏,原因不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接囗也没用过,正常也不会无源无固损坏,原因不明啊!

难道是固件的问题?咨询售后吧!

网友B:
教练接口坏了吧,看看

网友C:
这是接了模拟器的图标啊,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个帖子也是说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练接口坏了吧,看看

打开拔了DSC线试的也不行!
有没有什麽按键组合可以重置摇控,我想先试一下,返厂很麻烦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开拔了DSC线试的也不行!
有没有什麽按键组合可以重置摇控,我想先试一下,返厂很麻烦啊!

正常的机器接教练口才会出这个图标的,我也怀疑是教练口的问题,建设拿个耳机插头插上几次试试,看看能不能恢复正常!

网友E:
是,顺便把机器刷了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机器接教练口才会出这个图标的,我也怀疑是教练口的问题,建设拿个耳机插头插上几次试试,看看能不 ...

試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顺便把机器刷了得了

我現在這種情況,刷固件的时候,按住ENT开机,进不了搖控硬盘模式所以格式化不了,先刷原厂固件也没一点变化,晕…

网友B:
把模型删了就是出厂设置了

网友:
重新刷固件试试

网友F:
应该是高频头坏了. 我的拔掉高频头就这样, 插上又好了.

网友G:
從圖看現在是用固定翼模式,那原先設定也是固定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模型删了就是出厂设置了

模型删了,圖標長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高频头坏了. 我的拔掉高频头就这样, 插上又好了.

如你所言的话,只能返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高频头坏了. 我的拔掉高频头就这样, 插上又好了.

d10有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從圖看現在是用固定翼模式,那原先設定也是固定翼嗎?

未动過啊!

网友F:
多新鲜..... 没有高频头怎么遥控?

楼主:
当然有啦! 天线下面铝壳包住的便是高频头, 没有的话怎样有1Km距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接了模拟器的图标啊,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个帖子也是说这个的

大海捞针! 找不到相关贴子了, 半天也找不到好办法, 看来不返厂维修不行啊, 谢谢提示了!!

楼主:
谢谢,如我楼上回覆,连U盘模式也启动不了,刷不了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新鲜..... 没有高频头怎么遥控?

我是说没有外置高频头啊

网友H:
我的D10想有那标志都没有 插模拟器有时候有 有时候又没有真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D10想有那标志都没有 插模拟器有时候有 有时候又没有真郁闷

我上一个D7E,全改完还是又耐摔又耐炸,还二手買給朋友一直在用呢!反而D10…唉,人品不夠好!

网友:
今天我D10突然白屏了,再开,字显示不到1秒,又白屏,再开彻底白屏了,买了有1年多点,平时经常飞。

楼主:
说实话,打开D10看看里面的做工还是可以的,希望是个别事件吧!

网友I:
教练口里面的簧片不会自动归位了,看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教练口里面的簧片不会自动归位了,看下是不是

谢谢提醒啊!可是我拆控拔掉插头也没用,现在已翻厂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