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配置,飞室内怎么样?

楼主(2014-05-24):
请各位帮忙看看,飞室内航拍的,要求安全而且画质好的,这个配置行吗?
或者求推荐配置!
另外问一下,是自己装一套比较好呢还是买这种成品的好?这种成品的后期炸鸡好维修吗?

网友:
多大的室内?

楼主:
类似酒店大厅,婚宴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酒店大厅,婚宴

不安全

网友A:
室内必须用精灵这样的加浆保护罩,否则喜剧变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必须用精灵这样的加浆保护罩,否则喜剧变悲剧。。。。

那我这套怎么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这套怎么样呢?

除了价格高了很多,其他没有什么可说的。。。。
精灵加保护罩几乎无伤害,所以你的套餐里还少个保护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价格高了很多,其他没有什么可说的。。。。
精灵加保护罩几乎无伤害,所以你的套餐里还少个保护罩。 ...

贵了吗?那这套大概多钱合适呢?

网友B:
飞室内还是人头上飞,要好高技术同熟悉飞控的性能特点.因为没有GPS信号,所以只能姿态模式,姿态模式有惯性,不练个把月是学不到的.
另外,挂的狗3+在室内光线充足时效果还勉强,稍微暗一些效果就差了.
当然,所有商业经营活动都有风险,这个就个人评估了.简单的操作还是挺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室内还是人头上飞,要好高技术同熟悉飞控的性能特点.因为没有GPS信号,所以只能姿态模式,姿态模式有惯性,不 ...

gopro3+如果拍摄暗场的婚礼怎么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gopro3+如果拍摄暗场的婚礼怎么样呢?

室内我自己没试过,室外就如图:
这是我精灵挂狗3+的视频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我自己没试过,室外就如图:
这是我精灵挂狗3+的视频截图

好吧~好纠结,不知道精灵2怎么样

网友:
真的不建议你在室内飞这个,尤其还是人多的场合,在室内也体现不出航拍的效果,再砸到小朋友就不好了,就算没砸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

网友C:
至少贵了1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贵了1000多~~~

擦!这么过分??

网友:
狗3就贵了好多了。。。。。。。一般都2600全套

网友D:
室内建议还是不要飞四轴,关键是室内很多婚礼都是暗场,你确定看的清楚姿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内建议还是不要飞四轴,关键是室内很多婚礼都是暗场,你确定看的清楚姿态吗?

这个有道理!不过大家飞晚上的时候是怎么飞的呢?

网友:
室内炸鸡不涉及绳命 不会有太大事故  比较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道理!不过大家飞晚上的时候是怎么飞的呢?

晚上飞,可以用灯.而且室外的话,可以GPS脱控。

在室内,就不能脱控了。一关灯,你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