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时间比悬停时间短35%,正常吗?

楼主(2014-05-24):
配置:四轴,朗宇2216电机,含图传狗、电池。无云台。总重量1.7KG,两块2200mah3S普通练习电池悬停10分钟,如果正常飞行时间就变成了6分半钟,是不是正常情况?感觉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网友:
暴力飞行?我觉得短这么多不正常。我的悬停15分钟,温柔飞航线也15分钟(40KM/H左右的速度)。

网友A:
航线飞的好还可以增加时间呢

网友:
什么配置怎么这么重?

网友:
感觉太重了

楼主:
哦,重量错了,1.7公斤是连云台的重量,含电池不连云台重量不到1.5公斤。配置:NAZA-V1,朗宇2216,KV值800,1260碳桨,好盈20A电调,5.8g400mw图传,狗3,穷人OSD,16碳管环形四轴机架(重约22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线飞的好还可以增加时间呢

是的,听说四轴可以滑行的。看来我没有飞好。

网友B:
4轴还可以滑翔,谁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轴还可以滑翔,谁说的

这里说的滑翔不是滑翔机那样的,四轴或者直升机悬停时,是飞行在自己的下洗气流中的,飞航线,就不会这样了,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但是飞航线的动力到底比悬停大还是小,就看航线怎么飞了,如果总是大机动飞行,那动力损耗当然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