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QAV250四轴装机过程

楼主(2014-05-24):
暂时到手的配置如下:飓风的2206 1900KV的电机,QAV250标准版不是那个PRO,有PRO的卖家要月底才能发货,所以先用标准版的,电调SUNRISE的BLHELI 20A电调(不带BEC),带BEC的分电板,摄像头是我另外一台500雨翼FPV机上拆下来的.

本来想把电调这样放的,结果想想实在不好看

分电板到飞控的中间用了铝泊来加强一点屏蔽,以前在兔子上用过,这样用以后,当时我六轴六个电调全部集中在飞控下面,一点干绕也没有

初步固定

摄像头想了很久,用了这个方案,中间是那种弹性的橡胶垫圈,这个是为了减震,另外一方面后期调整镜头俯仰角度,只要稍微上下两边的螺丝松开和拧紧点就行.

去掉外壳很减重35克了

接下来是蛋疼的飞控和图传选择,我手里有老款的500的图传,太大,太重,初步选定是现在的那个600MW的迷你的,天线用肥鲨的.至于飞控,实在纠结不定,手里有兔子,NAZA,KK,都觉的是傻飞控,APM怕折腾不来,CC3D用的人太少,没有太多客观的评价,MWC不知道是***还是什么,褒贬反差很大,纠结中.LITE虽然便宜,但是又是DJI的东西 ,手里有V1了,再入有点重复.所以再看吧,可能要等上一个月才能决定下来,

这台是我现在在飞的,因为太大,不好带,加上大了以后,压力也大了,所以一直闲置了有一年半以上了.一直在积灰,这次换了飓风的2216 900KV的电机,估计还是继续积灰吧.有点后悔换新电机了.

网友A:
學習學習
我覺得普通板單薄了一點 , 所以都是等pro 版 , 都是多等一星期吧

另想問下 , 你買的 2206 1900KV的电机 , 其實 2206 代表什麼 ?

网友:
APM 幽灵版,可以装在这个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學習學習
我覺得普通板單薄了一點 , 所以都是等pro 版 , 都是多等一星期吧

我也记不得了,好像是转子的尺寸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學習學習
我覺得普通板單薄了一點 , 所以都是等pro 版 , 都是多等一星期吧

上面回复错了,想编辑修改也修改不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定子的尺寸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習學習
我覺得普通板單薄了一點 , 所以都是等pro 版 , 都是多等一星期吧

关键不是多等一个星期 ,发这个贴子时,上面这些东西 已经装了有十天到半个月了.所以要多等三个以上的星期呢

网友B:
后面那个是什么机架,求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是什么机架,求告知

那个大的么,是雨翼的FPV机架,国内现在应该没有了,给国外买断专利了,不过国内有仿的老油条的机架,蝗虫机架,长的一样,只是没有电路板的,这个中心板上带有NAZA的BEC和图传以及摄像头的BEC布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是什么机架,求告知

从头上摄像头位置看里面,中心板上有两组BEC,而且还集成了NAZA的LED灯在中心板的最后面的下方,这样布线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不是多等一个星期 ,发这个贴子时,上面这些东西 已经装了有十天到半个月了.所以要多等三个以上的星期 ...

原來已经装了有十天到半个月 ...

我都是前天才下單 , 所以只等一星期就有PRO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已经装了有十天到半个月 ...

我都是前天才下單 , 所以只等一星期就有PRO版

现在装到这地步,停工了,可能当二手出掉它了,或者等八月份模展时再说吧,实在纠结不定飞控,另外加上经费出问题 了.没有经费支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装到这地步,停工了,可能当二手出掉它了,或者等八月份模展时再说吧,实在纠结不定飞控,另外加上经费出 ...

可惜

网友:
LZ快点上图传视频不吧,别扣胃口了,还有摄像头用微光的吧,不然不能全天候啊

网友:
有联系方式么,想请教些问题

网友:
这个250能 挂 狗3 吗

网友(2014-06-24):
个人还是觉得飞扬哥哥做的QAV250强大一些,无论是外观还是重量,优势都远远大过于这个,比PRO便宜多少,用这个的钱买了一个PRO。值

网友:
摄像头是12V的吧?怎么供电?

网友:
楼主我也在弄穿越神器  也是在纠结 飞控的问题

网友C(2014-12-25):
求PM小机的连接~

网友D:
这鸡架只能上5寸桨吧 2206用五寸的不小么

网友E:
都用2206作动力电机咯,在拉力富裕的情况下,建议机身版还是用铝柱连接较强壮,虽然会比塑胶柱重了点点,要不然炸机你就知道痛了...,如果能建议用6吋桨,期待2206的表现!

网友:
正在考虑要不要也弄一套玩玩!

网友F(2015-08-06):
咱也想搞个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