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把977的电调修改一下,让它首次加油门不要猛转啊?[【刚上传视频】

楼主(2014-05-24):
   977玩了半个多月了,越来越喜欢了。
   但是一直有一个不爽的地方就是:每次熄火重新加油门时,无刷电机都会猛转一下,然后就恢复正常了。
   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电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希望懂电调的兄弟,能指点一二。
   如果能修改电调的参数,那就太好了

网友A:
我朋友有一架977和你情况一样,启动的时候猛转,但是我本人也有一架977,我的977却是比较柔和的启动。不知为何原因,难道电调不是同一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有一架977和你情况一样,启动的时候猛转,但是我本人也有一架977,我的977却是比较柔和的启动。不知 ...

晕! 还有这种情况?

难怪没有多少人反映呢

楼主:
另外,很多977机主都说能温柔航线9分钟以上,我的原配电池,6轴悬停,顶多7分钟,难道跟版本有关系?

网友:
我到想知

楼主:
而且本人每次都是从来不装头罩,重量和风阻都会好点啊,应该能悬停更长时间才对啊。

网友:
有的这样有的那样,产品的一致性不好。

网友:
嗯,我的启动也是猛一下,不过,好像无刷电机都是这样!

网友:
會猛轉是正常的,小弟我的也會,因為原廠電調並沒有緩起動功能之前改的MCP SCP沒用緩起動功能也是一樣會猛轉

楼主:
关键是如何才能改成缓启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如何才能改成缓启动啊

改用能刷BLheli的電調,此種電調可調參數也可定速,非常強大
XP電調系列都能刷,當然不只有XP系列還有許多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有一架977和你情况一样,启动的时候猛转,但是我本人也有一架977,我的977却是比较柔和的启动。不知 ...

这个是977生产批次的问题,最早几批电调程序都没有类似缓启的感觉,最新的电调程序确实相比早期的更柔和些,而且新批次的都可以低电压启动电机,早期的977低电压启动成功率很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977生产批次的问题,最早几批电调程序都没有类似缓启的感觉,最新的电调程序确实相比早期的更柔和 ...

的确,电调启动的时候需要巨大电流,非柔和启动则需要更大的电流支持,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经常造成无法启动的问题了,现在厂家算是解决了着一问题,但是考虑到有部分用户用的是旧批次的电调,有较大安全性问题,若伟力能够组织召回旧电调就更好了

网友:
我的也会猛转,不过这机动力有限,就算是100%油门都猛不到那里去。

网友:
我的也会猛转一下,论坛上好多人的都是这样。

网友:
难道不是为了加速甩开大浆吗?我觉得习惯了没什么大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电调启动的时候需要巨大电流,非柔和启动则需要更大的电流支持,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经常造成无 ...

这个说法我比较相信,肯定是电调内部的问题,我估计还是电调MCU的程序问题吧。
自己也没有时间研究这个,唉!

网友C:
出977/400

楼主:
楼上977出400了?

网友:
我的启动也是猛一下

网友:
也不耽误什么 随它转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977出400了?

二手的

网友:
貌似我的是有缓启动的

网友A:
擦,看了你的视频发现我的启动和你是一样的,我那盆友的启动比你的疯狂多了 ,一启动就是半油门,我擦,那你这个就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看了你的视频发现我的启动和你是一样的,我那盆友的启动比你的疯狂多了 ,一启动就是半油门,我擦,那 ...

可能是视频效果看上去慢一些,实际上启动就是‘半油门’效果。因为是晚上又是卧室内拍的,看不出大桨飞转的效果。

网友:
华的电调不猛转... 也许电调在自动设置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很多977机主都说能温柔航线9分钟以上,我的原配电池,6轴悬停,顶多7分钟,难道跟版本有关系?

如果温柔悬停我的是11分55秒

网友(2014-06-25):
我的也是猛的一下 刚看了淘宝 现在新版的电调都升级程序了。妹的 强烈要求伟力召回旧版本电调!!!

网友:
这个是软件里面缓启动和油门线性没做好,其实对飞行没什么影响,就是启动看上去不太舒服

网友(2017-01-03):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能通过设置电调来改善吗?

网友:
那是电调没有缓启动的原因。可以换个电调,刷固件,不仅可以缓启动,还可以定速。虽然小鸡定速没什么卵用。

网友:
前前后后我遇到过3个版本的电调,性能都不同。可参看我以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8622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很多977机主都说能温柔航线9分钟以上,我的原配电池,6轴悬停,顶多7分钟,难道跟版本有关系?

我一般就飞3分钟下来电压3.8V你飞7分钟下来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