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蜘蛛30a电调设置

楼主(2014-05-24):
本人新手,设置好飞控后,两个摇杆向左下角摆电机解锁,四个电机都已经转了,让后推油门,但是电机不转,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指点,我用的是蜘蛛30A电调,朗宇x3508  580kv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单独把电调的插在接收机上按照你说的方法做了一遍,然后把电调插在飞控上,还是老样子,油门解锁时 ...

你好, 目前是否已确认正反舵已调试正确?  请连接调参,查看界面, 遥控器的两个操纵杆同时打到右上方,A.E.T.R滑块是否都在右边?

楼主:
你好,我的问题解决了,其实不是设置问题,而是我操作问题,原来是要油门解锁后3秒之内把油门推上去,桨才会转。我只前是没有在3秒内推油门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