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 LITE GPS问题

楼主(2014-05-24):
今天起飞还特地做过指南针校准,姿态模式正常,切无头也正常。一切到GPS马上开始低空蜻蜓点水动作。原地转向就抽风乱飞。。只能收油门下降。。。
F450 电调是铂金30 电机是QA4006 680KV 1147桨 4S5000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现象可重现吗?建议您加技术支持QQ:2355887014,我们会协助您找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现象可重现吗?是否有IOSD数据?

LITE还有IOSD数据? 技术说这话说习惯了吧? 不会是直接复制过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现象可重现吗?是否有IOSD数据?

naza lite+gps 哪来的IOSD。。。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E还有IOSD数据? 技术说这话说习惯了吧? 不会是直接复制过来的吧?

不好意思!

网友:
哈哈 lite也用上iosd了

楼主:
现在确定是GPS和姿态模式起飞后油门都会突然往上窜一下。差不多1秒多就自动窜上十公分,吓得我马上收油门。。。。。有类似的案例嘛。。。这玩意和感度有关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