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MWC min 装3DR数传,飞控程序需要更改不?

楼主(2014-05-24):
买了一个3DR数传,数传默认的波特率为57600,需要更改吗,另外飞控程序是否需要修改,找了不少资料都是介绍3DR数传和APM的连接方法,有懂的人,讲讲经验呗

网友:
不需要改   VCC  GND  TX  RX  接好就ok

网友A:
不过mwc数传不一定是57600   要找地方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mwc数传不一定是57600   要找地方改一下

我用3DRRadio 这个软件开了一下,把机载端和USB端都接好上电了,点击了加载设置,显示如图

楼主:
现在已经成功把波特率改为了115200,尝试了用MWC的 GUI 115200波特率连接串口,顺利连接。如下图

网友:
bingo    很机智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3DR数传的数据延时大概有2-3秒,想不通问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延时。115200这个波特率也不算低了,难道是通信协议太复杂,数据量太大?3DR和MWC之间采用MAVLINK协议?哪位大神来回答一下

网友(2015-01-13):
引用 楼主:
我用3DRRadio 这个软件开了一下,把机载端和USB端都接好上电了,点击了加载设置,显示如图

楼主,我是新手所以对这个3DR还存在一些问题,我想请问您两个问题
1.请问你的mwc是下载哪个版本的固件?请问mwc2.2能使用吗?
2.3DRradio 那个软件是在那下载的呢?

网友(2015-04-06):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成功把波特率改为了115200,尝试了用MWC的 GUI 115200波特率连接串口,顺利连接。如下图

我在设置3dr时出现 set command error的错误提示,显示是两个端口连接成功,但是没有任何数据传输,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连接还蓝屏呢,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成功把波特率改为了115200,尝试了用MWC的 GUI 115200波特率连接串口,顺利连接。如下图

你好,这个地面站软件能不能发给我一个?谢谢  87285128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