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略微摔变形的电池对寿命影响有多大?

楼主(2014-05-24):
电池掉地上摔了一下,一个角有点变形,不知道对以后使用影响大不?哪位朋友遇到过这样的事没?

网友:
影响不大

网友:
小问题,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没啥太大影响 要是坏了他会迅速胀气 然后冒烟

网友:
没有漏就行

网友:
没关系啊啊啊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道了

网友:
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
当时没事就没事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 变形的电池明显电量不足, c数不够.

网友:
把褶皱适当用力,小心基本还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