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电调选择

楼主(2014-05-24):
30A的电调带USEC和BEC有什么区别或者能否通用。

网友:
bec的电调可以直接给飞控供电的,头一个就不知道了,希望大婶也能帮我补习下

网友:
BEC就是一般的降压模块,UBEC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降压模块,效率高于BEC。

楼主:
linko发表于2014-05-24 21:30:36
BEC就是一般的降压模块,UBEC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降压模块,效率高于BEC。
能通用吗

网友:
航模的电压都通用哈。

网友:
BEC的全称是Battey Elimination Circuit,中文翻译成免电池电路。早期的航模都是油动的,所以接收机和舵机等需要一个5V或6V的单独电池供电。后来电动机作为动力的模型刚出来时,还是沿用油动那一套遥控系统,所以除了供给电机的12V电池外,还要单独一个5V或6V的电池给舵机和接收机供电。于是人们自然就想到,何不把2个电源并成一个电源呢?于是在电调里内置了一个电路模块,将12V电池输出的电压转换到5V~6V给接收机和舵机等电子设备使用(当然,电机还是用12V供电的),这样就省去了原来的那个5V电池,这就是BEC(免电池电路)名称的由来吧。BEC大多采用线性稳压方式,线性稳压方式的优点是线路简单、体积小,只要一个稳压管就可以了;但缺点是转换效率不高,稳压的时候能量损耗大(线性稳压效率一般只有65%~70%),所以在工作过程中稳压管会很烫(电调发烫的主要热量就来自这个稳压管,真正控制电机的MOS开关管其实发热量不大的)。由于其效率不高,自然输出电流不可能很大,一般最大也就1A左右。 随着时***展,3D等飞行项目开始流行,对舵机输出转矩要求也更高,舵机就需要更大的电流来支持。由于线性稳压的固有缺点,内置的BEC不可能满足新的电流要求了,于是人们又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内置的BEC搬出来,单独做个体积更大输出电流更强的稳压模块,以满足大功率舵机的需求。这个大功率稳压模块就起名叫UBEC,全称是Ultra Battery Elimination Circuit。既然稳压模块已经单独搬出来了,体积限制已不成问题,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用线性稳压了,改用开关电源的方式来稳压。开关电源的优点是转换效率高(做得好的甚至能达到98%),在稳压过程中损耗小,所以摸上去不会很烫。但开关电源也有缺点,一个是元件多造成体积大,还有一个就是会产生较强的电磁干扰,所以一般UBEC的说明书上都会建议将UBEC放置得离接收机越远越好。以前有讨论使用UBEC导致炸机的事件。还有一说,UBEC还会除了产生较强的电磁辐射外,其电源输出也并不十分纯净,有电源波纹存在,这样对PPM的遥控方式影响就很大,所以建议还是用PCM遥控方式比较好。
------百度知道-----------

网友:
我的也是UBEC的,四个供电给飞控,只用了一个,剩余3个红线挑掉了。个人感觉两个缺点:1.重量大。2,最大只支持4S电池。      可能6楼的那个讲解应该还会增加一个缺点,那就是强磁干扰。。。。

楼主:
jiangchongli发表于2014-05-27 14:17:11
我的也是UBEC的,四个供电给飞控,只用了一个,剩余3个红线挑掉了。个人感觉两个缺点:1.重量大。2,最大只支持4S电池。      可能6楼的那个讲解应该还会增加一个缺点,那就是强磁干扰。。。。
哪咤飞控好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咤飞控好调吗

我是感觉比APM的好调多了。。。

楼主:
我四轴没玩过啊。只玩过固定翼。第一次尝试,买的东西还没到呢。对四轴一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