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总感觉用N7拍摄的视频模糊?

楼主(2014-05-24):
为什么我总感觉用N7拍摄的视频模糊?请问怎么设置能提高拍摄的清晰度?

网友A:
镜头调到无限远。

网友B:
饼干头,成像就是肉肉的,要想好,更换镜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镜头调到无限远。
镜头怎么调整到无限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镜头调到无限远。
调无限远是扯蛋,肯定模糊。
采用1/3 对焦法(及10米/20米对焦点)

网友E:
我都是在地面上先将相机设为自动对焦,找个同等远的参照物对焦后改手动模式,然后放云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