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线舵机的尺寸是不是都一样的?

楼主(2014-05-24):
已经挂掉第四个了,想用别的牌子的换上.不知道尺寸是不是都一样的?

网友:
請問特帅呆王子,您的主機板都沒燒過嗎?

楼主:
主机版没烧过,这机飞了这么久就是炸坏了几个尾桨,一对桨夹连杆.一根碳纤维尾杆.
横轴大奖脚架这些都没事.

这机的电子设备中舵机是一个短板,速度力度是不错,精度和耐用能在上一个档次就好了.

还有,三轴可能是考虑适应新手,感度比较大.因为不可调,也只有将就飞.

网友A:
不考虑换一架250级的吗?至少配件随便挑啊

网友:
舵机怎么坏了?

网友:
再棒的小六通只要是五线舵机配置,都不理会的路过

网友:
全是塑料构件,不耐用啊

楼主:
刚在废旧舵机里面找出2个拼凑成一个好的,先顶上暂时飞.
舵机价格倒是不贵.主要是大意了,没想到这个舵机这么不耐用,之前预备的一下子用光了

几次烧坏舵机都是像照片那样,舵机顶到头回不来卡死后
舵机的电机过热把塑料件烤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机版没烧过,这机飞了这么久就是炸坏了几个尾桨,一对桨夹连杆.一根碳纤维尾杆.
横轴大奖脚架这些都没事.
...

三軸感度過大是表是太穩不夠靈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在废旧舵机里面找出2个拼凑成一个好的,先顶上暂时飞.
舵机价格倒是不贵.主要是大意了,没想到这个舵机这 ...

烤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軸感度過大是表是太穩不夠靈敏嗎?

是这样的.

翻过来的半径比较大.这个厂方是考虑适应大众.灵活的话怕新手控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换一架250级的吗?至少配件随便挑啊

250级别场地需求和450差不多了,我那个场地小,飞150机子都嫌大.100级别刚好

网友C:
当初本想买只这个鸡鸡

但是一看舵鸡上面有5根线,立马石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翻过来的半径比较大.这个厂方是考虑适应大众.灵活的话怕新手控制不住.

本來小弟比977還更看好HP 100,還好最終選了977
三軸干涉過大要3D不太適合...977能穩也能很敏捷

网友D:
舵机那么容易坏?卡死要赶紧断电,然后手动转螺杆把滑块转到中间

网友:
这么说MCPX的舵机算经用的

网友:
mcxp的舵机虽然贵但是还是蛮耐用,有个台湾朋友飞了上升起落舵一依好好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机版没烧过,这机飞了这么久就是炸坏了几个尾桨,一对桨夹连杆.一根碳纤维尾杆.
横轴大奖脚架这些都没事.
...

硬件都是短板  简直可以称得上玻璃机了  对新手无爱啊  这机机目前已经雪藏了

网友:
炸机n次,舵机没事。 最多塑料裂了,点502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那么容易坏?卡死要赶紧断电,然后手动转螺杆把滑块转到中间

学到一招了!这办法不错.

以后舵机卡死后,要立即拔掉电池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都是短板  简直可以称得上玻璃机了  对新手无爱啊  这机机目前已经雪藏了

轻量化,转速高的代价是耐炸性能下降.
但是HP100BL的性能在国产小鸡中是很不错

HP机体除了舵机,其他部分设计强度还是足够的.大齿一直没扫.这点比977好
977的电机是没有卡位,一炸了电机外壳会往上移动,带动大齿滑开咬合位置.这样往往会造成扫齿.

而且977的大齿材质过软,D型孔会炸几次就变形.

但是不得不说977的设计是针对新手很合适,软绵绵的动力.粗壮的机身...

网友:
不是吧,我的HP100BL上次炸鸡,舵机马达就自动上移了,按回去后接着用,

网友:
樓主可能無飛開這類飛機,以前fbl100 三線舵機都有此現象,不知是否受撞時的保護模式,每次墮機都會檢查一次有無舵機會頂到盡頭。
很意外發現舵機卡死只是燒空心杯馬達,主板上的 MOS 管反而無事v,我的 Hp100bl 已飛了二百多 flights,三個舵機都工作正常,沒有震動出現,碳膜很捱得v,不過電變放於右邊,有機會會受撞,我的已撞至無反應,正在返廠途中,暫時唯有飛住 977 ,很不習慣每次都要比盡螺距!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轻量化,转速高的代价是耐炸性能下降.
但是HP100BL的性能在国产小鸡中是很不错

我只扫大齿,而且是切熄火情况下,舵机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扫大齿,而且是切熄火情况下,舵机没事。

检查一下,是不是大齿和电机铜齿的间隙过大,我的一回来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把电机固定底座孔扩大了一点,让电机靠近大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检查一下,是不是大齿和电机铜齿的间隙过大,我的一回来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把电机固定底座孔扩大 ...

是,感觉间隙太大。 扩孔后,原来螺丝还能上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感觉间隙太大。 扩孔后,原来螺丝还能上住?

是把机身那个塑料孔扩大,不是电机上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那么容易坏?卡死要赶紧断电,然后手动转螺杆把滑块转到中间

这个真的是,卡死的时候发热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來小弟比977還更看好HP 100,還好最終選了977
三軸干涉過大要3D不太適合...977能穩也能很敏捷
...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初本想买只这个鸡鸡

但是一看舵鸡上面有5根线,立马石化!

志同道合啊

楼主:
搞了6个回来,应该可以高枕无忧一段时间了

网友:
五线舵机和三线的比有优势吗,主流的都是三线的

楼主:
据说5线的比较快
实际上我感觉也是这样
把升降舵摇杆打到尽头,放手让摇杆回弹
飞机上面的舵机会跟摇杆着***摆动。印象中以前FBL80那种三线舵机不会有这么快。

网友G:
HP-100舵機膠件的品質用料及精度真的有待改善,但電路layout真的超簡潔,
也因為這樣剪刀及小電鑽就可以完成改裝,並可直上改裝機身
拿了之前壞掉的mcpx及fbl老版舵機進行小小的改裝,見圖

完成圖

完成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换一架250级的吗?至少配件随便挑啊

250修也不好修 飞也不好飞 就跟他名字一样

网友:
改的好,是不是出了主板全换了

网友:
不是说直线舵机不容易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HP-100舵機膠件的品質用料及精度真的有待改善,但電路layout真的超簡潔,
也因為這樣剪刀及小電鑽就可以完成 ...

能不能详细开个帖子说明下 mcpx毕竟不好整  能尽量用fbl的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详细开个帖子说明下 mcpx毕竟不好整  能尽量用fbl的配吗

FBL100舊版的舵機孔位跟HP100一模一樣,拆下來直接鎖上去就好了
同時可以比較一下兩者的塑料強度,FBL100的比較不易變形,精度上安裝好也比HP100原廠的服貼

另如果手邊有mcpx壞掉的舵機,把膠件拆下來比對一下應該就很清楚了孔位的差異了
HP100跟mcpx舵機膠件的寛度都一樣但mcpx高度比較小(其實個人認為膠件沒必要做這麼長,因為兩者碳膜長度都一樣),所以要重新鑽三個安裝孔位
裁切HP100舵機電路板主要是為了安裝升降舵在MCPX改裝機身上(不上改裝機身或淘BOLT的FBL100改裝機身也不用修改)

HP100我只買主板,舵機及舵機電路板,其他都不是原廠的,整組旋翼頭是FBL100,主軸,拉桿及十字盤是LYNX給MCPX BL用的,飛起來一是耐用,一是心情好

入過華坑,直線舵機耐用度華牌沒得比,HP100原廠舵機的建議行程印象是+-70%,卡舵是不是行程設得太大還是膠件變形卡住這有待其他飛友驗證了

以上回覆希望有幫助,找時間再做一次有關改用mcpx舵機膠件詳細圖片po上

网友(2014-11-11):
5线舵机是不是里面没有电路板,谁有拆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