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地面站 MP 1.3.3罗盘校准(问题)

楼主(2014-05-24):
罗盘校准界面变了  没有时间规定了,可以无限转,但是校不成功,哪怕转的都是点了,(我昨天转的感觉手上泡都出来了)按DONE 跳出个三角感叹号!貌似校准不成功…
有大侠校准成功的嘛?之前老版本也很难校准,成功飞之前就很难校准,就校准过一次,后来炸机重新校准还是很难校准,然后想到更新,更新好了也不行,出现上面的情况!
是不是我的外置罗盘有问题,校准有这么难么?

楼主:
没人知道不?

网友:
好像是转完了得放正,有个红点在上面吧,而且转的要慢,要到位!形成一个球!

网友:
还没试过新的校准办法。学习了。

网友:
我也没成功过,后来用老版本的了

网友A:
那是尽量多转动。确实没时间限制。一般看似个球就可以了。然后手动停止!done是完成。

网友B:
1.3.3 罗盘校准的点放大了,我也没校成功,
转过600个点,也转1400个点,校了一个早上,试过N次没一次成功,还以为罗盘坏了,
后来用1.3.1,屁事没有,转了600来个点一次通过。看来1.3.3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3 罗盘校准的点放大了,我也没校成功,
转过600个点,也转1400个点,校了一个早上,试过N次没一次 ...

想问下泡泡老师,我 的罗盘转动的时候感应到的点很少而且很慢,1分钟才30多个点。用的400元带6M的套餐APM,能帮小弟看下吗,谢谢了

网友(2014-08-16):
引用 网友A:
那是尽量多转动。确实没时间限制。一般看似个球就可以了。然后手动停止!done是完成。

哪怕你转一天  出现一个球  5000个点都不行  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