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头的电阻丝坏了,请家如问大何解决?

楼主(2014-05-24):
火热头的电阻丝坏了,请家如问大何解决?

楼主:
我就是手贱拆了。然后把电阻丝拉出了........然后断了

网友:
扔了吧,没用了

网友:
你真幽默

网友A:
如果你熟悉点焊,有很细的点焊头,可以焊接的:找近似粗细的铂金丝,绕成近似的螺旋,里面的那个接点焊接有点挑战性,螺旋铂金丝的一端焊在里面的中柱电极上,外面的焊接在外搭铁上,OK,完美修复,没有铂金丝,铁镍合金丝也有相当的催化点火作用的,可以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熟悉点焊,有很细的点焊头,可以焊接的:找近似粗细的铂金丝,绕成近似的螺旋,里面的那个接点焊接有 ...

焊锡不会熔化吗

网友:
..... 扔吧 或者 做成假火头

网友:
是铂铑合金丝!不是普通的电阻丝!

网友:
是点焊,不是锡焊

网友:
返厂。。返修

网友(2014-07-16):
几块钱一个的东西....直接换~还修条毛

网友:
好奇害死猫。

网友:
hehehe,再买一个吧,楼上几位真是有娱乐精神。

网友B:
只见过热火头,没见过火热头。

网友C:
打120,叫救护车,叫他们来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