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玩过pixhawk飞控的朋友,想问一下其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4-05-24):
最近看上了pixhawk飞控,想借助这飞控一·玩玩450小轴,二·飞飞业余航拍,三·学习开源飞控为以后自己开发飞控打基础。请问用过pixhawk的朋友们这飞控怎么样。

网友:
没用过,但是但看指标,好!

网友:
如果再有多点的大神成功记录就好了,但是就是pix的价钱是个问题

网友:
PIX作为开源有点小贵,性能肯定不错,至少从软硬件配置上来看,是有前途的

网友A:
软件太复杂了,据说硬件是坑人的六层板,制版好贵的。

网友B:
組完pix 剛試飞了一次,, 默认参数飞 跟apm調好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太复杂了,据说硬件是坑人的六层板,制版好贵的。

有点贵,所以得谨慎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組完pix 剛試飞了一次,, 默认参数飞 跟apm調好了差不多

恭喜成功试飞,期待后续的更多分享,以便借鉴你的成功经验,希望到时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太复杂了,据说硬件是坑人的六层板,制版好贵的。

硬件确实很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成功试飞,期待后续的更多分享,以便借鉴你的成功经验,希望到时不吝赐教

好啊,, 有空多讨论,, 赐教赐教,, pix我是地道的新手而已....

网友:
还是不错的,比APM抗风多了~~~~~~~~~~~~~~

网友:
日后硬件优势会慢慢体现,其实从和混合模式就可以看出趋势,pix的比apm早出来的。目前差别不是特别大

网友C(2014-10-20):
引用 网友B:
組完pix 剛試飞了一次,, 默认参数飞 跟apm調好了差不多

请问下PIX混合模式是哪个英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PIX混合模式是哪个英文?谢谢

POSHOLD

网友:
4轴的话用apm就足够了,上pix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