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发帖,问四轴的配置问题,大神们来看看啊!

楼主(2014-05-24):
在论坛逛了半年,了解了很多关于四轴的知识,于是决定自己做一个,先谢谢各位大神做的教程,让我受益匪浅。
还是说正题吧
机架:蝗虫450  80
电调:好盈 天行者30A(纠结40A UBEC,因为能用4S电池
电机:飓风 2216 KV900 (还是纠结KV800)
桨:1047  1145 混碳(主要和电机搭配想长时间续航,航拍稳定的)
飞控:APM2.8+GPS+席梦思
控:D10
电池:这个倒是能用就行。
充电器:B6
云台:网上400元一套的那种

OSD:miniosd  和穷人OSD纠结啊
摄像头:索尼700线
图传:400mw还是200mw也是纠结,能到500m就行(平板天线)
最后还是问问图传安装的位置,知道这个和接受干扰很大
还是发个视屏,估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配置只知道是哪吒的飞控,这配置很不错

网友A:
450的话就别上什么40A BEC了,如果想宽电压就买铂金30A好了,2S-6S都支持;不知道你是不是打算云台挂狗再加700线FPV的意思,但实际上450的配置挂狗台有点吃力(本人亲测);飞控和遥控的配置都可以;电池的话有钱就买格氏的,没钱就买各种动物品牌的;500米的话图传用400mW+全向增益天线+平板天线足够了,功率再大只是费电(本人亲测);电机配桨的话KV880比较好,然后用1047的吧。还是说实话450带狗台有点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的话就别上什么40A BEC了,如果想宽电压就买铂金30A好了,2S-6S都支持;不知道你是不是打算云台挂狗再加 ...

谢谢,打算用920航拍,飓风2216没有KV880.我打算用KV900+1147.这样的力效应该会高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打算用920航拍,飓风2216没有KV880.我打算用KV900+1147.这样的力效应该会高一些。

可以的。450对重量很敏感,尽量能减重就减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450对重量很敏感,尽量能减重就减重吧!

谢谢回复。嗯,全套下来,应该不会超过2k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嗯,全套下来,应该不会超过2kg。

哥哥欸,2KG对于450,2216电机来说已经重得飞不动啦!控制在1.6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哥欸,2KG对于450,2216电机来说已经重得飞不动啦!控制在1.6以下吧!

嗯,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既然APM   那就 minimOSD

网友:
蝗虫只要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