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重心在哪?请教

楼主(2014-05-24):
入手小胖子。上的配置是朗宇2216KV1250  9060奖。U2飞控。3*2200电池。(6600MAH)。装机完成后全部重量1450克。装机完成后调重心出现了问题。机翼上标注的CG是5.5厘米,而说明书上标注的CG是7.6厘米,联系卖家也说不清楚。那这小胖子的重心到底是在机翼标注处?说明书标注处还是机翼三分之一处?望论坛上有小胖子的给个参考。先谢了。

网友:
按惯例应该是机翼三分之一处,

网友A:
我记得说明书写着  机翼前缘往后7.6cm   我记得上面有贴纸CG   基本在碳杆的位置上   难道贴纸在5.5   说明书 7.6 ?   反正我按贴纸来的  可以飞     从来没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说明书写着  机翼前缘往后7.6cm   我记得上面有贴纸CG   基本在碳杆的位置上   难道贴纸在5.5   说明 ...

我仔细量了一下,机翼上的贴纸是5.5厘米。说明书上给出的重心是7.6厘米。

网友B:
你既然要来问重心,建议你慢慢往后调,5.5,7~8,都没错,都爽飞!
如果性子急,想追求个所谓的最佳,吊碳杆,抬头20-30度(仅供参考,炸鸡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要来问重心,建议你慢慢往后调,5.5,7~8,都没错,都爽飞!
如果性子急,想追求个所谓的最佳,吊碳 ...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去试试先。

网友:
我是按机翼上的重心调的,可以飞。

网友C(2014-12-17):
我的也是小胖子,学习了

网友(2015-01-16):
楼主你好,哪里有卖小胖子电机座的没,还有起落架!加固木片,我都没有

网友(2015-03-04):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小胖子,学习了

呵呵,好逗地方都看见你问这个问题,自己去问问卖小胖子的卖家啊,或许有配件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