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機剛性檢測

楼主(2014-05-24):
主軸用手用力壓,0.02mm
往側面用力壓0.01mm
這樣是不是要再加強

网友:
无具体结构不好做结论!

楼主:
實機圖片要星期一才照的到,這是設計圖
材料是6061 80mm鋁擠型,6061 t651鋁板15mm厚

楼主:
要出個意見阿,不能只打一個笑臉

网友:
用多大力?
变形范围这个可以接受。

网友:
楼主实机到后再测试看看,依其结构设计及用料分析,变形会更大些…

网友:
关键是用多大力

网友:
这个结构,另外材料还是铝型材,强度不可能太高。LZ你的0.01,0.02是用的多大力测到的,这么好的刚性看你图上的机架基本不是太可能啊?

楼主:
用力壓,是用身上所有力量壓(一隻手),大型中心切銷機,我壓過0.005mm,傳統銑床0.002mm

网友:
你说的传统铣床可能是比较大型的了,一般小点的能达到0.01都很不错了。所以我说你的铝型材雕刻机居然有0.01-0.02这么好的刚性,真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可能我少见多怪吧。

楼主:
我本來用15mm滑軌,z軸滑快只有一個,一壓,完了0.2mm以上,開始改裝
1:左右加上鋁板固定
2:x軸換成德國雙珠滑快25mm
3:z軸換成tbi雙滑快20mm
4:z軸底板強化
5:主軸M8牙孔鑽掉,放入不鏽鋼螺紋套

然後跑去朋友工廠壓cnc銑床(台灣永進)主軸,0.005mm
再跑去另一家模具廠壓傳統2番銑床0.002
所以才問,那鋁機我這樣可能極限了

网友:
楼主你的机子刚性超强了。知足吧!
我感觉随便什么全金属微型车床铣床,随便压压都有0.1mm的变形。

网友:
打字发不了。

网友:
现在又可以

网友:
如果真的是用大力气了,这个变形范围我觉得非常NB了。但是实际我也与上面的坛友保持基本相同的意见,按理说这个结构的机器,应该不太可能。

网友:
雕刻刀尖精度 才0.1MM  没问题吧

楼主:
德國雙珠25mm滑軌,原價4000rmb,庫存品,以800rmb買下,算撿到
切銷液,主軸冷卻

水平度,垂直度,剛性測試影片,有空會補上
零件表
y軸上銀20mm 1600
x軸 德國25mm 800
z軸 tbi20mm   800
xyz螺桿 nsk    600x3=1800
xyz三菱400w馬達mr-j2s-40a 2100x3=6300
鋁擠型 2000
鋁板    2000
jnc-40m 控制卡 800
主軸2.2kw+變頻器 2100
冷卻馬達 160x2=320
24v 電源供應器 100
12v  電源供應器 100
i3 asus電腦主機 1600
螢幕 400 中古
虎鉗 1600
壓刻力板 200
雙隔離線 200

网友A:
看着不错一共下来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一共下来多少钱

24000左右

网友B:
这个价格,买绿金刚我觉得更划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买绿金刚我觉得更划算吧。

人在台灣,不知道如何買,怎麼把東西送到這來,還在研究中,我也是組好才發現用買的比較快

网友C:
看刀纹刚性不咋地,数据是不是虚了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刀纹刚性不咋地,数据是不是虚了10倍

摸起來完全是平的,哪裡有問題,請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摸起來完全是平的,哪裡有問題,請指教

看刀纹,有的地方交叉,有的地方单方向,不知是照片原因,还是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