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螺距

楼主(2014-05-24):
请教450螺距的设定。我的是d10控。悬停位设在油门杆的1/2位置,和悬停位设在油门杆的3/4位置,是什么意思,在d10控上怎么设。

网友:
图不清楚。

网友:
图片模糊的一塌糊涂
“悬停位设在油门杆的1/2位置,”指飞机悬在空中高度稳定时摇杆所处位置在两端点中间即总行程1/2处
(一般摇杆从一端到另一端理解为-50%至+50%)
“和悬停位设在油门杆的3/4位置”同理3/4位置即总行程的75% 或+25%  理解为飞机从地面到空中悬停需要摇杆从0%推到75%
说的有点啰嗦希望你能明白

网友:
看不清啊

网友:
4楼基本是正解了

网友:
可否这样来解释清楚一些:就是当油门摇杆在遥控器上从最低到最高的1/2的位置的时候,螺距应该要调整到能达到悬停状态的螺距度数(一般就是+5度左右了)。 悬停位3/4的道理和这个一样。

网友:
好深奥,潜水.

网友:
一般悬停点设置在3/4位置,这样做的好处是切换3d模式时不会因螺距改变而出现高度变化

网友:
图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