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不快的风动船,船重了,很慢。

楼主(2014-05-24):
2S电池,速度不快,船可能有点重了,2000g了,看来要重新做个,控制重量

网友:
好!风动就快不了!风小率低

网友A:
你船身肥大 阻力太大 。高速船长啥样你自己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船身肥大 阻力太大 。高速船长啥样你自己去看看

你还真分析错了,是螺旋桨小了,换了个螺旋浆,换个3s电池ok了

网友B:
我的船660克全重,也跑不快,高速时大仰,估计是重心不对,你的船跑起来是平的,求问重心在船体哪个部位?

网友:
http://www.rc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2102&extra=page%3D1这是我做的,也不轻哦,估计有两斤重吧,5寸的三叶桨

网友C:
我也正在做,计划是做个高速的,所以动力啥的都选用的很大。希望能打破风动船跑不快的概念。

网友:
我觉得速度还能上去 一个是浆大点 还有一个是加个整流罩(个人看法)这样的话效率能高点

网友:
赞一个!
小弟曾用玩具Cat改风动,没跑起来,后又改回水桨了。
现在又做了条风动,全重不到200克,拉马直升机的电池,有刷280,起滑后完全不沾水,速度很快。由于起步不好现在正设计另一条。

网友:
都是金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船660克全重,也跑不快,高速时大仰,估计是重心不对,你的船跑起来是平的,求问重心在船体哪个部位?
...

你可以试着用胶泥或者橡皮泥在中轴线位置由后至前依次添加,因为具体情况不好说,没有经过设计计算的话那就只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船660克全重,也跑不快,高速时大仰,估计是重心不对,你的船跑起来是平的,求问重心在船体哪个部位?
...

具体的位置,我也说不清,我也是摸索做的,我只是电池放在船的中间了

网友D:
用什么材料做的船体
电机  浆  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材料做的船体
电机  浆  参数

三合板坐船体,动力网上买的无刷套装,电池2s的

楼主(2014-08-09):
这船已经砸了,现在又重新做个新的,尽量减轻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船已经砸了,现在又重新做个新的,尽量减轻重量

可以的,帮忙做一个,算我一份。我只要动力推动那部分

网友:
楼主,你这新做的平底船阻力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在做,计划是做个高速的,所以动力啥的都选用的很大。希望能打破风动船跑不快的概念。

你干脆做 地效艇 得了,很好玩的,很快,很好玩。

网友:
假如是螺旋浆,速度一定很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