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5.8图传怎么远程切换不同频道

楼主(2014-05-24):
不同的使用环境,会有不同的干扰源,不管是任何一个品牌的
图传
,在飞行环境有较大变化时,都应该在起飞前用所有频道都试一下,使用干扰最小的频道再起飞,虽然麻烦一点,但是相对会比较安全。
DJI的图传更为方便,如果在空中飞行时图传受到严重干扰,可先选择悬停,再远程切换不同频道试试,所有频道都遭受严重干扰的概率很低,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有一个频道能稳定传输。?

网友A:
没得可能

网友B:
可以经过遥控,接收机,iosd mark2,dji图传远程切换频道和视频源。看一下iosd mark 2说明书,里面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