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如何不戴头罩飞,如图]找到了适合新手练习直机3D的最佳机型Mikado Logo 800分享美图

楼主(2014-05-24):
在G7模拟器里练直机倒飞,炸了几次机后,突然发现可以不戴头罩飞,很有意思如何设置啊?求助,如图
头罩还很完整

然后发现可以不戴头罩飞了

还可以倒飞电机和机身的机械结构看的很清楚!

G7中所有感觉兴趣的电直能下载测试的几乎全试了一遍手感,目前感觉800级的电直最适合新手练习,无论是正飞悬停还是航线练习,特别是3D练习太适合不过了,手感非常赞!稳定性好!新手容易建立自信心和兴趣,有持续练习下去的信心和兴趣,事半功倍,强烈推荐!试了亚拓800 DFC、泰世X8和Mikado Logo 800三款标准800级电直,目前最喜欢Mikado Logo 800的手感,配套的定制头罩花样繁多,很有趣!目前下载了三种不同手感的Mikado Logo 800,原版最适合新手练习,三种声音都不太一样,有一种动力非常暴,感觉用来飞花式3D最适合不过了~~~

下面分享部分喜欢的Mikado Logo 800美图,标准头罩

很有未来感

很酷的大黄蜂

这个是Mikado Logo 700的头罩,800也有白色款但没这款好看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  感觉是通道5设置的问题  也是logo800遇这种情况    说不太清楚   看看图   有时可以成功

网友A:
把5通道设置成反向头罩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5通道设置成反向头罩就掉了

哈哈,学习!一会儿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5通道设置成反向头罩就掉了

另:你的LOGO电机怎么都漏出来了?

网友A:
相互学习   头罩掉了呀   快捷键是Y    你会快捷键换色彩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罩掉了呀   快捷键是Y    你会快捷键换色彩方案吗?

换色彩,我是用鼠标在左侧的隐藏图标中点飞机图标,连续点同一款飞机,就把你安装过的头罩按顺序都换一遍~~~

键盘热键不知道~~~

网友A:
哦是这样啊  热键试了吗  点一下y头罩就掉了在点一下就好了 裸飞也好啊省下买头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这样啊  热键试了吗  点一下y头罩就掉了在点一下就好了 裸飞也好啊省下买头罩了

没看懂啊,是先把通道5设置成5之前是“MODE”模式然后再用键盘y键然后用鼠标点飞机吗?

通道那个试了,没用啊,而且选飞机后直接3D了,控上的3D开关都失效了~~~

G7应该有控制台的,但控制台指令不知道~~~

键盘上“”`“”键可以调出控制台,与大多数游戏一样,但命令行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懂啊,是先把通道5设置成5之前是“MODE”模式然后再用键盘y键然后用鼠标点飞机吗?

通道那个试了 ...

通道设置成和我第一张图上的一样(我是右手油门,可以正常飞行)在键盘上直接按Y键就可以了,也就是把第5通道设置成反向

网友B:
LOGO800机型去哪里下。
我的G6.5

网友:
G7在哪下载?求指教

网友A:
G7lz就提供过的  但我试了几次老是出错   后来几十元直接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7lz就提供过的  但我试了几次老是出错   后来几十元直接买了

在哪里买的,狗用以前的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7327&extra=

装上就出这个错误。。。遇到过么???。。LOGO700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设置成和我第一张图上的一样(我是右手油门,可以正常飞行)在键盘上直接按Y键就可以了,也就是把第5 ...

按你的方法搞定了

我在原有摇控器参数的基础上新复制建立了一套摇控器参数,改为你的设定。每次先用这套参数用通道5的开关摘下头罩,再切换到之前正常飞行摇控器参数飞即可,稍微有些麻烦,不过测试通过了

应该可以在控制台下直接输入指令实现的,可惜指令代码是什么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800机型去哪里下。
我的G6.5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do=file&id=17693

建议使用QQ旋风下载,或是讯雷(如果是正式会员的话)两者都支持加速下载,会员均可秒下!直接在网页下载一般都下载不全,安装时一定会报错的!!!

这个本身就G6.5的模型,你用G6.5肯定没问题的!

G7是向下兼容的,可以安装之前所有的模型包括机场,我测试到G4的模型和机场大部分均可以正常安装,再往下没试,因为机型太老了~~~

楼主:
模拟区找啊,很多人都发过~~~

下载时一定要一个一个单个文件下载就对了,打包下载一般安装都会报错的(因为百度的打包下载会下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上就出这个错误。。。遇到过么???。。LOGO700没事

遇到安装报错时,先选择一下其它牌子的模型,如:亚拓、泰世或什么只要不是一个品牌的,载入成功后,再重新安装一遍LOGO 800的模型,再不行重新启动一次机器试试,有可能操作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买的,狗用以前的可以不

支持G5的硬件加密狗理论上都应该支持G7(请自行测试),但G6和G7应该都需要序列号才行,也就是:

第一、你要有硬件USB加密狗至少不需要序列码可以直接安装和玩G5;

第二,你要有G6和G7的序列码才能玩!(G6的码和G7一样均为双序列码,G6的码是RF6码+I3码,G7是RF7码+I3码)。

网友D:
什么时候有x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有x8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do=file&id=19785

模型虽然为G6.5的版本,但要求以G7中的X7基础模型为核心衍生出的变种机型!头罩延用的仍然是X7的头罩!

Requires:     Gaui X7 from RealFlight 7
Description:     Gaui X8
Normal Mode 1550RPM
St1 1700RPM
St2 1900RPM
SpinBlade Mattblack 800mm

网友(2014-06-23):
留个记号,谢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E(2014-09-29):
引用 楼主:
没看懂啊,是先把通道5设置成5之前是“MODE”模式然后再用键盘y键然后用鼠标点飞机吗?

通道那个试了 ...

刚入G7,发现LOGO800,X3两架飞机左右自旋速度一样,但是自旋翻就不一样,正翻倒,慢;倒翻正,快。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
问下,按下Y键卸下外壳后,飞机一秒左右就自动重置,始终飞不起来。

有人遇到过吗?如何处理啊?

5通道反向也没用

网友F:
麻烦能给个Mikado Logo 700的白色头罩的下载链接吗?

翻了半天knifeedge论坛,没找到

网友G:
只要是 模型在建模時 有單獨設計 罩子就可以脫離 ~
原版 7.5的 以Align T-rex 600 DFC 為例 在飛機編輯裡 Physics->Fuselage->Canopy->Detachment Servo 設置為 Canopy Release Servo ~
Electronics->Servos->Canopy Release Servo 通道是第9 用它附的搖桿 在旋鈕上控制 罩子通脫離 ~
Radio->Software->Output Channel 9->在 Read-Only Paramenters->Current Value (%) 轉那旋鈕 %數就有反應 ~
(當然也可 任意改變通道位置) ~

楼主(2014-11-25):
引用 网友G:
只要是 模型在建模時 有單獨設計 罩子就可以脫離 ~
原版 7.5的 以Align T-rex 600 DFC 為例 在飛機編輯裡  ...

太强大了!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能给个Mikado Logo 700的白色头罩的下载链接吗?

翻了半天knifeedge论坛,没找到

那是一款改色方案,安装后有好几个款式的,下载时的图片不显示,进去后有好几种选项,等我抽空找找看,好久没上来了密码差点都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入G7,发现LOGO800,X3两架飞机左右自旋速度一样,但是自旋翻就不一样,正翻倒,慢;倒翻正,快。不 ...

手感可以改模型参数的,但建议以真机手感为基础,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训练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感可以改模型参数的,但建议以真机手感为基础,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训练效果~~~

我个人觉得是模拟器问题。有些飞机自旋翻时左右速度相同,但是x3 logo800等十几款都是左右翻转速度严重不同

网友:
有意思,还没有玩过

网友H(2015-01-05):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哪个模拟器的遥控器,还是用的真控?

楼主(2015-06-19):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哪个模拟器的遥控器,还是用的真控?

目前使用的是24小时挂机假控,真控正常的都能玩,手感更佳!

网友(2015-08-20):
好,太好了,

网友I(2015-11-04):
楼主能帮帮忙嘛~ 我的G7.5 在官网下载了X3模型 导入后 飞机一起飞 头罩就掉地上。 我想带头罩飞呀~~换其他飞机都正常。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