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14的混合模式能用吗?一切就炸机了

楼主(2014-05-24):
apm3.14的混合模式能用吗?一切就炸机了

升级到3.14

发现多了一个混合模式,设好之后去试验

定高定点自稳都正常

混合模式一切,直接翻了,幸好不高才三米多,损失4个桨一个机臂

网友A:
3.14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试过没反应,还是和定点一样,没出现你那种一切就翻的现象。
试过PIX,刷的是PIX 2014-05-19日固件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也就是GPS定点+***移动+松杆急刹车。

网友:
地面站死活更新不了,有没有手动下载的更新包啊

网友:
APM3.2-rc1才有可以操作的混合模式

网友:
我也是前几日刷了英文版的混合模式,开始不敢飞高,离地50厘米左右切混合模式,感觉没有问题之后升空,混合模式和悬停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反应灵敏,其他没感觉。

网友:
是的,, 要beta版本的3.2才有可用的hybrid mode,, 3.14只有选项,, 沒有实际的混合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4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试过没反应,还是和定点一样,没出现你那种一切就翻的现象。
试过PIX,刷的是P ...

不是急刹车,是很优雅的刹车。

楼主:
今天测试,自稳模式。前后左右没问题

一打左副翼就严重掉高度不稳定,右副翼没事

昨天翻了可能和这个有关

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全拆了重装一次

网友:
感觉3.14的混合模式和定高模式一个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