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云台抽筋

楼主(2014-05-24):
大家的V+升级后开机云台有没有抽筋的现象呢

网友A:
刚开机的时候有,估计是云台自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机的时候有,估计是云台自检吧。

好吧,谢啦

网友:
问了技术支持, 这个是固件问题, 说是不久就会修复

现在这样颤抖搞不定的话, 时间长了云台肯定伤。

网友:
升了3.04就不会卡了

网友B:
3.04哪有呀?就3.0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4哪有呀?就3.0版的。

飞机和电脑连接进入调参软件就会提示你升级的,升完就好了,但是下降速度改为2米/秒了

网友:
不怕,伸展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和电脑连接进入调参软件就会提示你升级的,升完就好了,但是下降速度改为2米/秒了

我升完也有,有的时候卡有的时候不卡而且有的时候刚开机就告诉我wifi断开一会自己又有了,飞行过程中无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