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黑丝改造毁容 竹丝涅磐重生 5.30新增竹丝视频

楼主(2014-05-24):
attach]2124414    在本人第一个帖子中简单介绍了我第一架 黑丝曲折的制作历程,如果您还不了解请穿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3731&extra=page%3D1,经过这几天的残酷磨练(挂树杈,落房顶,犬爪下逃生,草地野外生存)小黑用事实证明了它是经得起折磨考验滴,它是生存能力强悍滴,作为它的主人-----一个有热情没技术的菜鸟,在爽飞高潮过后渐渐归于平静(这两天风太大,实在是飞不了)今日闲暇之余不免对小黑仔细打量一番,赫然发现它已伤痕累累,千疮百孔,丑不忍视,尤其那打了几处补丁的机翼显得格外刺目,仿佛在向我诉说:生存之多艰,我不免仰天长叹---该给小黑美美容,做个拉皮了!

心动不如行动,我立即决定对小黑进行美化改造。。。。。。第一次改造成果如下图所示:重新蒙了皮,增加了翼形,提高了电机位置,穿上了鞋子(机轮),

改造完成后立刻去试飞,结果飞不起来,经过反思我认为是自己做的翼形曲率太大,不仅没增加升力反而增大了飞行阻力,于是不得已进行第二次改造,又经过一番折腾,小黑惨遭毁容 (机翼中间部分的翼型被去掉了,这样就变成了机翼两边凸,中间平的结构,而且为了保险重新拉了上反角,并在蒙皮裁剪处贴了彩纸以掩盖伤疤)

经过第二次改造后又去试飞,结果还好,小黑又能自如飞行了,而且机身由于增加了一些重量比以前飞的缓慢了。到此,原本对小黑进行的美化改造以这样一种结果暂告一段落。 本帖内容未完,在改造小黑之后无意中瞥见被束之高阁的竹丝(我的处女机,在帖子一中提到的用竹签制作的仿黑丝机,在制作完成后安装减速组试飞失败后就被我用小黑代替了)如下图所示,

我想既然小黑用双空心杯直驱能飞起来,那么竹丝机应该也可以吧,于是又对竹丝进行了改造,(由于在用火机收缩蒙皮的时候不小心在左边烫了两个窟窿,所以剪了个五星和圆圈贴上了,为了对称一些,在右边对应的位置也粘上了)加了电装试飞后果然也成功了,并且飞起来刷刷的,速度要比小黑快多了,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虽然使小黑毁容了,但却让竹丝涅槃重生了

最后来个合影吧

2014.5.30继续折腾,对竹签机更换了新的主翼,看起来更具流线型

上视频 让在旁边玩的小朋友帮拍的  有风不太好控制 将就看吧

网友A:
支持一下,继续学习

网友B:
理论上来讲,楼主的小黑在改造后速度变慢的原因绝不会是因为重量加重了,恰恰相反,在重量加重后,由于翼面积没有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由于翼载荷变大而飞行速度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继续学习

谢谢兄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来讲,楼主的小黑在改造后速度变慢的原因绝不会是因为重量加重了,恰恰相反,在重量加重后,由于翼面 ...

感谢兄弟的指教 受益匪浅! 是我说的不严谨 小黑的重量大概增加了2.7克,原先是37g左右,现在是39.7g,由于增加了翼型,翼面积应该也增加了,也许翼面的增量大于重量的增量,这样翼载应该是变小了,所以飞起来更慢了(翼型增加的阻力和电机位置的变化应该也有一定影响)  我的竹丝质量和黑丝差不多,但翼面比黑丝明显小很多,所以飞起来更快! 再次感谢兄弟的指教!

网友C:
支持折腾!
顺便说一句,翼载荷是根据机翼的投影面积计算的,
所以,增加了翼型,机翼面积并没有加大。
飞行速度变慢,
有可能是飞行阻力加大,和机翼升力加大的原因。
个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折腾!
顺便说一句,翼载荷是根据机翼的投影面积计算的,
所以,增加了翼型,机翼面积并没有加大。

哦 原来如此 谢兵哥指点 让小弟航模专业知识有所增加

网友:
支持改造创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来讲,楼主的小黑在改造后速度变慢的原因绝不会是因为重量加重了,恰恰相反,在重量加重后,由于翼面 ...

理论水平高,分析有道理,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水平高,分析有道理,学习了,谢谢!

理论知识可以慢慢学习,现在对我来讲不断地折腾从爽飞中获得实际经验才是王道

网友:
没有理论的实践会走弯路而盲动,没有实践的理论仅是纸上谈兵,二者不可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