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头追只能识别一个维度的方向,求问原因。

楼主(2014-05-24):
一直出现都是 其他两个维度都不出现,求问为什么,论坛也查不到资料啊。求大神。我刚装上的时候还是好的,刚把音频口装上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了。

网友:
重新加电试试

楼主:
不行额,我重新刷了一遍程序,重启都不行,,,,

网友A:
出问题前是不是校准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问题前是不是校准来着?

是的,我貌似按了校准,就成这样了。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呢?

楼主:
校准的时候有反应,可是正式用的时候又没有了

楼主:
我都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
周围有强磁干扰?

网友B(2014-07-20):
楼主,我也是diy的头追。但是和调参软件连接不上,显示Error updating UI from settings. Firmware Version 0
你知道为什么么?多谢~

楼主:
我重新校准了,然后就好了。就是从头校准。。。本来还想重新焊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是diy的头追。但是和调参软件连接不上,显示Error updating UI from settings. Firmware Version ...

你刷程序对了么?

网友: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了。今天调试的时候各种奇葩问题。最后也就莫名其妙的都好了。

网友(2014-10-10):
莫名其妙的都好了,确实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