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我的550炸机了,启动后1和4电机响。

楼主(2014-05-24):
我的550炸机了,启动后1和4
电机
响,2和3电机不响,但智能启动后1和4电机转的快,2和3电机转的慢。飞控是V1,电调好淫30A。

网友A:
以为是电直呢

网友B:
一步一步排除,首先看看连线,插头,焊接点,再用软件检查飞控,最后检查电机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