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遥控器升级到1.0.1.12后3D云台俯仰控制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14-05-24):
刚入手的两套P2+2D,一时手贱将遥控器升级到1.0.1.12(现在的最新版本),结果云台的俯仰控制X1通道完全不连续了,在调参和校准软件中滑块乱跳,根本没有连续值,使得GOPRO只能平视或者俯视。
两套都是同样现象,调换遥控器后还是这个现象,其它表现都很正常
莫名其妙,请DJI技术支持和各位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用rc调一下x1通道就好了,昨天升级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一条调马上就好

楼主:
RC调不了X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c调一下x1通道就好了,昨天升级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一条调马上就好

果然有效,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rc调一下x1通道就好了,昨天升级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一条调马上就好

怎样调整??没有可调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样调整??没有可调项啊???

按校准后根据提示条就可以了,来回拨动仰俯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校准后根据提示条就可以了,来回拨动仰俯杆

明天试试有效果不~~~~~~~

网友:
我的精灵2也是出的同样问题,刚才按楼上说的,用rc调一下x1通道就好了。
按这种方法确实云台调好了,但是同时遥控器摇杆所有的数据全乱了套,,遥控器请指示灯红变白,飞机也不能发动,只有又重新校准,遥控器校准正常了,云台控制又不行了。
用pt2调x1通道云台根本不起作用,希望大疆技术支持能了解和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云台完全不连续,基本处于失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