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水机

楼主(2014-05-24):
夏天来了,开始玩水机,给小赛穿了双水鞋,看起来还不错,不过试飞问题来了,一加油门过二分之一就打水,而且飞不起来,用的是2216朗宇电机1260,加十寸浆,拉力可以达到1.5KG,断阶在重心处,请各位大神指教,特别是飞过这个水机的,给点建议!不胜感激!!上图!!

风动救援船

风动救援船

楼主:
飞不起来啊,大家赶紧传授经验

网友A:
看起来断阶似乎可以再往前一点
我的1米9的塞斯纳带水鞋飞过,从比例上看起来,LZ这个水鞋似乎偏后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断阶似乎可以再往前一点
我的1米9的塞斯纳带水鞋飞过,从比例上看起来,LZ这个水鞋似乎偏后了一点点 ...

谢谢,你意思水鞋还要往前,那重心靠前了头不会重吗?

网友A:
现在断阶的位置在重心上吗?去过在,看起来有可能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断阶的位置在重心上吗?去过在,看起来有可能头轻?

在重心位置,我感觉头重,头轻不可能浆打到水面

网友B:
少东你都上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重心位置,我感觉头重,头轻不可能浆打到水面

打水不是重心对不对的直接反应。头重水花会在水鞋更靠前的两侧溅起,更容易打水。另外,吃水过深或者动力过小也同样会导致无法起飞。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角度和水鞋重心问题?

网友:
水鞋形状不太对,下面太平啦,不能从排水状态到滑水状态转变。

网友:
和我一样也MD家的我也飞不起来是不是楼上所说

打水不是重心对不对的直接反应。头重水花会在水鞋更靠前的两侧溅起,更容易打水。另外,吃水过深或者动力过小也同样会导致无法起飞。

网友:
最好能有视频帮忙分析

网友C:
这喷漆,泡沫都给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喷漆,泡沫都给腐蚀了

嗯      是啊

网友D:
我也有架这样的小赛 也是一样穿了MD的水鞋 一开始用2216 加10村的浆也是飞不起来 但是我自己开了襟翼·一样还是飞不起来 后来我换了2814  KV 1000的动力  10村浆  就可以飞了  关于水鞋的位置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 但是我发现这样装的话水鞋的位置有点太靠前了  所以打算把水鞋往后移动一点·· 打水也会 我的这架也会打水 但是打水不要紧 反正最大油门滑跑个20米的样子 还是能起来的···

网友E:
飞机的重心在断阶前5-10mm就比较好了,如果飞机上天后重心不对,再做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的重心在断阶前5-10mm就比较好了,如果飞机上天后重心不对,再做调整

谢谢,不是应该在断阶后才好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架这样的小赛 也是一样穿了MD的水鞋 一开始用2216 加10村的浆也是飞不起来 但是我自己开了襟翼·一样 ...

意思还是拉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喷漆,泡沫都给腐蚀了

玩的开心就好腐蚀一点点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东你都上尉了。。。

呵呵,

网友D:
至少我觉得是·· 我的水机目前在修  修好了的话给你看看··

网友:
水鞋前面的支架比后面的支架高点,让飞机仰着头,加装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我觉得是·· 我的水机目前在修  修好了的话给你看看··

楼主:
飞机起飞重量1200,今天手抛起飞,后来高空打舵没反应炸下来了,动力可能比较小

网友:
我也正在搞水鞋,位置拿捏不准,可以加我互相交流下635187512

网友:
看来还要换2814电机

网友:
水鞋形状有问题,头钝低平,阻力大,起水花。

网友(2014-08-21):
我也有架,还没飞

网友(2015-07-12):
我也有一架,MD水鞋飞不起来,是水鞋的问题吗?

网友:
我也是加浮筒后飞不起来,总结两点,重心在断阶后2到3厘米处,动力起码是陆上飞行的1.5~2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