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赢铂金30A电调问题

楼主(2014-05-24):
求助:好赢铂金30A电调问题

      接上飞控,四个电调中有一个不自检,一直"滴、滴....."响,造成其他四只电机都不能正常解锁启动,拔掉这个电调信号线及电源线,其他3只电机才能解锁正常工作,请问是否该电调问题(该电调单独接接收机3通道可以启动电机)?如何解决?

网友A:
单独做油门矫正~~~

网友B:
更换排除法
编程卡察看参数
不就能诊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做油门矫正~~~

做了,没有效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排除法
编程卡察看参数
不就能诊断了?

没有编程卡,不知道能否恢复设置?如何恢复出厂设置?由于没有多余的铂金,实在不行只有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编程卡,不知道能否恢复设置?如何恢复出厂设置?由于没有多余的铂金,实在不行只有换掉试试~

看电调说明书吧, 里面听滴音操作, 听滴音操作太麻烦了, 我是买一编程卡接上 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