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翼前移或后移的影响,舵效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上来讲

楼主(2014-05-25):
如题

网友:
你说减短或增长杠杆是个什么效果?

楼主:
那稳定性呢,是不是长了翼面就可以小一点

网友:
尾力臂加长,升降舵面可以减少

网友A:
尾巴离重心远了,那飞机的自稳定性增强,但是带来的副作用是同样大小的舵面情况下,俯仰操纵的灵活性就下降了~~就算你为了提高俯仰操纵的灵活性而加大操纵面,甚至使用全动平尾,俯仰的灵活性依然无法和短尾巴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离重心远了,那飞机的自稳定性增强,但是带来的副作用是同样大小的舵面情况下,俯仰操纵的灵活性就下降 ...

多谢多谢,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巴离重心远了,那飞机的自稳定性增强,但是带来的副作用是同样大小的舵面情况下,俯仰操纵的灵活性就下降 ...

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尾巴长了很稳定,舵面也不需要太大,而且只有倒飞的时候才不容易,其他时候很有效果的。没你说的那么难操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尾巴长了很稳定,舵面也不需要太大,而且只有倒飞的时候才不容易,其他时候很有效果 ...

诶……书上是这么说的,而且看那些玩DLG的对尾巴长度都有很高要求诶,长了的确稳定性很好,但是动作比较钝~你说的倒飞是因为一般飞机有翼型的飞机,重心在机翼升力中心前面,所以尾巴会提供抬头力矩…所以如果飞机倒过来的话,过长的尾巴带来过多的抬头力矩,反而会让头往下跑,加上飞机本身重力缘故,飞机会在倒飞时候下坠更厉害……
我也是印象里以前学空气动力学时候是这么说的…实际航模上或许因为种种因素产生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