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4-05-25):
悬停后,头往左边转,就是尾巴往右边飘。如果控制飞机机头往左边转,也就悬停飘的方向,非常的灵敏。但是遥控控制往机头往右边,则很迟钝,慢切不说,感觉有迟缓。
大家遇到过吗?
尾旋翼,尾推都保养润滑了,拆下来确认很顺滑。
舵机
静态的时候试了试,也正常

网友A:
这要看尾推打到靠近尾波箱时尾螺距有多大,其迎角应大于15度,否则会因推力不足而转向变慢。还有,皮传者皮带松弛,轴传的纵轴打滑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