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标准版H3-3D增加俯仰控制感度的设置。

楼主(2014-05-25):
Phantom2+H3-3D的调参软件中有“俯仰控制感度”、“水平限位”、“垂直限位”的设置,可以设置云台的上仰角、下俯角和云台控制的感度,使用很方便。特别是“俯仰控制感度”选择1~3以后,可以非常平滑的控制云台的俯仰动作,航拍的画面多了一种表达形式,非常实用。

但是标准版H3-3D的调参软件却没有这三个设置的选项,强烈建议至少增加“俯仰控制感度”

网友:
支持一下,还有FPV模式

网友:
这么多米的云台也不好用啊

网友:
都是有钱人啊

网友A:
其实这个功能是有的。
phantom无非也就是借助了飞控的云台控制功能,来达到控制云台府仰控制有缓冲手感的效果。
明白了这个道理,接下来该怎么做就不用我多讲了吧。

网友:
学习了,等会调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功能是有的。
phantom无非也就是借助了飞控的云台控制功能,来达到控制云台府仰控制有缓冲手感的 ...

说得清楚点可以吗!谢谢

网友:
今天找了一下午也没找到标准版云台设置感度.强烈建议增设,不然只有在控里调,可换控又麻烦!

网友:
强烈建议增设

楼主:
自己顶一个,让DJI技术能看到

网友:
我再帮你顶一下,也给我自己顶一下!
希望DJ能引起重视!

网友:
顶,,,,天天给哥哥

网友:
为什么dji技术员不出来回个话呢?大家都等着呢

网友:
而且云台 视角太俯了,连镜头想平视都不行,更别说想仰一点了。这个帖子这么久了,dji视作不见吗?

网友:
我也有这个需要

网友:
又沉了阿,,,

网友:
为什么V+这选项不见了,连接电脑前俯仰设置还在还在,连接后却不见了

网友:
这个完全要支持!云台太敏感了,拍出来的东西很难看

网友:
靠,又沉了

楼主(2014-07-01):
没事自己顶一顶。

网友:
强烈支持,DJI技术回个话吧!

网友:
我的两个3D云台都不能调整俯仰感度,强烈支持楼主,坚决支持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功能是有的。
phantom无非也就是借助了飞控的云台控制功能,来达到控制云台府仰控制有缓冲手感的 ...

求高手多讲讲吧

网友:
标准版的也可以通过精灵2的这个软件来调整H3-3D的俯仰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功能是有的。
phantom无非也就是借助了飞控的云台控制功能,来达到控制云台府仰控制有缓冲手感的 ...

求指导没明白内涵意思  是把标准版的云台连在精灵的调参上调?

网友:
看起来是这个暗示

网友:
有个限位,不知道数据是多少 就不会拍到桨了

网友(2014-08-11):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功能是有的。
phantom无非也就是借助了飞控的云台控制功能,来达到控制云台府仰控制有缓冲手感的 ...

这位大哥咋不说明白呢?急啊!我估计您的意思是:进NAZA调惨软件->高级->云台->最下边有个“手动控制速度”俯仰 X1...
听大疆400技术说精灵云台俯仰速度是存到飞控里的,所以推断是调整上述X1速度。
×××但是我调了半天没用啊×××
我觉得从链路来讲调整飞控的X1通道是应该能控制俯仰速度的。各位研究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看看还有哪里没做对?

网友:
最好有弹簧的腰杆 俯仰动作控制太生硬了

网友:
有需求的好多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