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黄金战士振动值范围多少是正常的??

楼主(2014-05-25):
我现在飞450,测试的最大振动值是2437。这个值怎么样?k8能不能看过程的值?

网友A:
还算安全的,超3000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算安全的,超3000就危险了。。。。

我那个机子最大的时候好像是2700+

网友B:
2000左右没事!不必纠结!

网友C:
1000内比较好 我的超过1000容易金鱼尾

网友D:
稍大了一点,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左右没事!不必纠结!

看状态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内比较好 我的超过1000容易金鱼尾

怎么可以做到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偏大了

基本在什么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大了一点,检查一下吧

一般是哪里问题比较严重?

网友F:
一般机子调得到悬停阶段都应该在1000以内,最大值(指快离地的时候)2000~3000的振动值很正常,一开始推油门大桨甩直的阶段振动值也是比较大的...K8记录的是最大振动值

网友:
我的75油门定速下震动700以内

网友:
560悬停的飘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可以做到这么低?

机子装好了300以内都可能

网友G:
1000一下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0一下合适

我的2400是最大值  k8如何看悬停中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子装好了300以内都可能

是悬停中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机子调得到悬停阶段都应该在1000以内,最大值(指快离地的时候)2000~3000的振动值很正常,一开始推油门大 ...

k8怎么看悬停中的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k8怎么看悬停中的数值?

蓝牙模块,安桌手机装V8软件,连接K8,悬停的时候让朋友帮你看,不怕死可以自己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2400是最大值  k8如何看悬停中的值?

用蓝牙模块连手机,就能看到实时振动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2400是最大值  k8如何看悬停中的值?

手机,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蓝牙

你们的最大振动值是多少?

网友:
悬停7、8百的样子,手机架在控提手上看震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是哪里问题比较严重?

论坛有帖子排震的,一步一步做,不要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帖子排震的,一步一步做,不要怕麻烦

一般最大值是多少?

网友D:
这真的不好说,我以前3500左右也冒险飞过,结果一次自己翻跟斗,打舵没作用炸鸡。后来学乖了,把大桨配平仔细点,主轴固定座轴承换掉,上尾桨大桨不装,70油门手摸尾巴不震不麻,震动在300左右,就安装大桨试飞。起飞后震动在8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真的不好说,我以前3500左右也冒险飞过,结果一次自己翻跟斗,打舵没作用炸鸡。后来学乖了,把大桨配平仔 ...

你用的蓝牙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