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 比例通道没问题 开关通道不稳定

楼主(2014-05-25):
rt,华科尔d10 接凤凰模拟器 比例通道摇杆很正常, 就是开关的通道上下晃,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信号不好!
换根线试试!
要不行就是控太次!我的烂控就这样,JR  FUTABAB 就没这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不好!
换根线试试!
要不行就是控太次!我的烂控就这样,JR  FUTABAB 就没这现象

谢谢,不知道别的华科尔D10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别的华科尔D10是不是这样

都一样!你可以试试!

网友B(2014-08-08):
换线看下

网友:
路过,进来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