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EVO炸的扯淡,技术人员快来帮忙看下啥原因

楼主(2014-05-25):
IOSD数据已经调出  截图就不截了  快联系我- -
在同一地点飞行的  第一次好好的  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在离地3米左右的时候忽然翻跟斗掉了下了   太诡异了 从来没见过
因为第一次飞好好的  而且都在同一地方降落

控制模式一直是GPS  就在499.8秒这个时候翻跟斗了  看着速度很明显

http://pan.baidu.com/s/1bnaR69p   数据

网友A:
imu减震 再好好做一下,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u减震 再好好做一下,会好很多.

就算飞控因为震动过大假死 也该是往一个方向滑呀  怎么会翻跟斗啊.....离地才3米  我就算关油门让它自由落体也没现在损失那么惨.......直接给我空翻加速落地......

网友B:
IMU震傻的比较爱搞这个调调。。

网友:
喜闻乐见的炸鸡图赶紧上把。。。IOSD MARK LOG。。。必须的。

网友:
是不是断电了?看看osd的数据。

网友C:
我草。我和你差不多,DJI说我是手动模式飞的,你看看你是不是手动呀。视频呢?数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MU震傻的比较爱搞这个调调。。

我靠,都上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靠,都上将了!

一般头衔,不值一提。。

网友:
其实,大家都想看地上一堆的照片

网友:
看起来怎么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草。我和你差不多,DJI说我是手动模式飞的,你看看你是不是手动呀。视频呢?数据呢

离地只有三、四米了,还会切手动模式飞吗?当时是拍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草。我和你差不多,DJI说我是手动模式飞的,你看看你是不是手动呀。视频呢?数据呢

你切换了手动模式没?

网友:
压缩IOSD日志上传一下,好分析。。。

网友E:
楼主你好!

请将您的飞行数据发上来,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请将您的飞行数据发上来,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怎么上传?这里在哪添加附件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这里在哪添加附件呀?

文件大的话,发百度网盘之类的。。。链接贴上来就行。百度网盘不会用的话,QQ邮箱发给我 8626395@qq.com,帮你贴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这里在哪添加附件呀?

您可以放到网盘上。

网友B:
楼主你的地磁出问题了吧。。。看起来像是地磁模块坏掉的样子。EVO你不是第一个案例,之前也有模友跟你一样,不过他是飞行过程中丢地磁,也是瞬间翻掉炸个稀巴烂。

我中午飞的

另一位模友跟你一样的炸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7558
同样是丢失地磁,无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地磁出问题了吧。。。看起来像是地磁模块坏掉的样子。EVO你不是第一个案例,之前也有模友跟你一样 ...

谢谢了!

网友:
今天我们的S800也炸了,低空悬停时,4号电机突然不转了。向后筋斗了,没有出现一个电机失灵还能自稳的现象

网友F:
请问楼主,用的是A2自带的接收机还是其它接收机?

网友:
我操,这么多炸鸡?我的a2还敢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用的是A2自带的接收机还是其它接收机?

用的是WK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请将您的飞行数据发上来,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

飞行数据已发上,请帮助查看一下!谢了!

网友:
看来是WKM,A2都有丢地磁信号直接翻炸的可能。

网友G:
有跟进的分析结果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跟进的分析结果没?

技术人员说是干扰
我回答  能收到9颗卫星的地方你跟我说干扰
他回答  就是有一个错误的指令飞控没有过滤掉 才导致的

我很蛋疼 什么指令能让飞机在GPS模式下翻跟斗  GPS的限制在哪里

网友I:
怎么GPS 星数一直都是0
再细看了,连经纬度,气压计,都完全没有记录
还有个怪现象,就是 BEC 电压,居然一直在升高
输入U 记录到有切换的信号输入,但是控制模式上一直都是0  GPS 姿态模式

诡异了,没有星数,但是控制模式缺一直能在 GPS 模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技术人员说是干扰
我回答  能收到9颗卫星的地方你跟我说干扰
他回答  就是有一个错误的指令飞控没有 ...

持续关注。

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
GPS模块出问题了吧?

网友:
看得我太刺激了!S800啊A2啊、还敢不敢飞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怎么GPS 星数一直都是0
再细看了,连经纬度,气压计,都完全没有记录
还有个怪现象,就是 BEC 电压,居 ...

卫星数是9  你可以放大一点看  毕竟个位数的数值很难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卫星数是9  你可以放大一点看  毕竟个位数的数值很难看到

哦,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地只有三、四米了,还会切手动模式飞吗?当时是拍照片。

你和我的情况完全一样,DJI说我切的手动,直接手动起飞,但是我遥控器确实是GPS

楼主:
你是起飞,我是拍好了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