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老鸟!设置失控返航不灵,怎么办?

楼主(2014-05-25):
我用的是naza v2 ,遥控器是futba 10c 高平头用的是飞梦2.4g。情况是通过在naza v2调参软件中设置了失控返航,但是在操作过程中起飞前绿灯连续闪多次记录返航点成功后,飞出去几十米关控,机机只是悬停没有返航。

网友A:
还是v2里设置的问题,失控返航里选的什么,失控状态下会爆闪黄灯,设置里动s开关能否跳到失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v2里设置的问题,失控返航里选的什么,失控状态下会爆闪黄灯,设置里动s开关能否跳到失控状态

在v2调参里面已经设置成失控返航,但是用拨动s键只显示gps 姿态和手动,失控保护不能到位。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那你试一下关控后是否能返航,高度20米,距离别太远

网友:
你在调参软件中关控会不会自动调到失控保护的位置上。

楼主:
回复楼上的,我还没有试过。

楼主:
今天已经做了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设置失控返航却没有反应。结果受yangyang1981112 跟帖的灵感,除了要设置失控返航以外还要利用s摇杆将手动栏改成失控返航。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感觉应该是这样。由于机机因电压保护坠落中心板、起落架损坏无法进一步实验。所以有同样问题的模友可以按我说的试一下。

网友A:
最后一项可以设置,应该就这个原因,注意电压,祝爽飞

网友B:
你是关控返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项可以设置,应该就这个原因,注意电压,祝爽飞

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关控返航吗

对的,我预想的就是关控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预想的就是关控返航。

你把第七通道的失控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