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温控烙铁架

楼主(2014-05-25):
简易温控烙铁架

淘到一个旧温控器,改了个简易温控烙铁架。这个没有电子的温控准确,主要是防治烙铁过热,考虑到空气的降温作用,烙铁功率越大温控越准,也可以再做个套来增加受热面积以提高温控准确性。使用前用打火机预热一下感温棒效果会更好。目前的气温(25度)下,以50W烙铁为例,一般把旋钮放在120度左右。这样烙铁会长久保持熔锡的温度而不会烧死烙铁头。

网友:
没明白,黄花的温控是内置的,楼主的这个温控探头离烙铁头这么远有用么?

网友:
黄花是电子温控,这个是机械温控

网友:
效果如何

楼主:
这个没有电子的温控准确,主要是防治烙铁过热,考虑到空气的降温作用,烙铁功率越大温控越准,也可以再做个套来增加受热面积以提高温控准确性。使用前用打火机预热一下感温棒效果会更好。

网友:
焊台飘过

网友A:
买一支黄花的60W也不贵啊,才几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支黄花的60W也不贵啊,才几十

哈哈,这个旧温控器要废物利用一下,帮朋友做的,他主要用大功率的烙铁,大功率焊台太贵了。我也在用黄花的可调恒温烙铁。

网友B:
防止烙铁不用过热,还节能,结构较简单,还需完善一下更好,在温控器和烙铁间加一隔离,
防止烫坏温控器壳。

网友:
说实话!没看懂!

网友:
也可以用热电偶

网友:
好办法,这种控温器我曾经捡过几个,后来用不上又掉垃圾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止烙铁不用过热,还节能,结构较简单,还需完善一下更好,在温控器和烙铁间加一隔离,
防止烫坏温控器壳 ...

万分感谢,已加了一层5MM厚云母

网友:
这个烙铁有点老,用来焊金属件

网友:
看我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已加了一层5MM厚云母

谢谢回复

楼主:
这个高级了,数显的

楼主:
这是很好的建议啊!

网友(2014-09-05):
支持自己动手!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