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遭遭,这烂了怎么搞,请教。

楼主(2014-05-25):
是铝合金的。唉。

网友:
可以铝焊

网友:
找专门焊铝的试试

楼主:
焊铝的不便宜吧。

网友:
这是切割机吗?

网友A:
搞什么哟,屁股都搞烂了,重新做个铁的吧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找铝焊的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什么哟,屁股都搞烂了,重新做个铁的吧

做个铁?怎么做呀。

网友:
如果你那儿有铸造的,那么,把你这个先用胶粘好,以它为模具,浇筑铸铁。如果没有铸造的,那么,你还是以它为模具,自己用铝铸造!!比焊铝好!

网友:
“自己用铝铸造!!比焊铝好!”太累罗!

楼主:
呵。搞铸的不划算了,。将就点用角铁焊个架子打孔算了,

网友:
AB胶固定,然后打孔加钢条固定

网友:
铸工胶试试,但胶跟胶跟铝粉的比例控制好,综合强度比一般的铸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