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还能用吗··震动是否在合理范围

楼主(2014-05-25):
手里的450一直都受震动的困扰,原来一直都碍于拆机麻烦,所以都没管,凑合着飞,到没大碍,只不过打算换无副翼了,于是下定决心彻底排查震动。按坛子中魔友的方法,先从电机排查,拆下所有传动部分,只留下电机,推油门过程中发现机身会随着油门加大而发生移动,手捏住机身,震得手有点麻。。。这种程度的震动会影响三轴系统吗。

另外,感觉主轴轴承座上的轴承转动起来颗粒感很严重,也打算换掉,但不知此轴承的规格多少,大家有知道的吗?附上主轴轴承座的图

网友A:
X宝搜这个主轴座,商品介绍里面有配件明细,有轴承尺寸。反正就是内径+外径+厚度,顶出来量一量就知道了。。。

电机可能用的时间长了,只带电机不该有震动,直机还是马虎不得,需要从机械上给三轴创造一个良好的施展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宝搜这个主轴座,商品介绍里面有配件明细,有轴承尺寸。反正就是内径+外径+厚度,顶出来量一量就知道了。 ...

轴承油问题 一定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宝搜这个主轴座,商品介绍里面有配件明细,有轴承尺寸。反正就是内径+外径+厚度,顶出来量一量就知道了。 ...

又要折腾半天来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搜这个主轴座,商品介绍里面有配件明细,有轴承尺寸。反正就是内径+外径+厚度,顶出来量一量就知道了。 ...

某宝搜了,只有轴承座,没有标出轴承的规格,只有单个轴承的才有规格标出,但是没有标明是用在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搜了,只有轴承座,没有标出轴承的规格,只有单个轴承的才有规格标出,但是没有标明是用在哪的

NSK轴承5*13*4mm

网友B:
同时也看下你电机上的轴承是不是不行了。

另外电机齿和大齿盘 要有一个合适的间隙,过大 过小都不好。这个也会导致震动的。

网友:
震动必须排除

网友:
5*11*5

网友:
別逗了 5x11

飞越的“450推力轴承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502&fromuid=170741

飞越请进 有关450推力轴承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652&fromuid=170741

网友:
换轴承,电机有问题也换

网友:
我是拆了轴承直接拿实物去机电市场配的,4元一个还是进口的

网友:
震动的问题排查起来说起来很简单,但有时候要很多配件做后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也看下你电机上的轴承是不是不行了。

另外电机齿和大齿盘 要有一个合适的间隙,过大 过小都不好。这 ...

十分感谢,刚把电机拆开排查了下,没问题。

楼主:
十分感谢,这就去多备几个进口的

网友:
好骚的主轴轴承固定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这就去多备几个进口的

這軸座裡還有個止推軸承,建議直接丟了原因在上面的連結冰人有說明
少飛越的止推軸承,主軸會更順又不影響飛行

网友:
这种带推力的轴承座,还是别用了,就算冰人的也不好,那个进口轴承自身晃动量太大,我已经全部换成一体是轴承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軸座裡還有個止推軸承,建議直接丟了原因在上面的連結冰人有說明
少飛越的止推軸承,主軸會更順又不影響 ...

你的意思是去掉里面的止推轴承,直接装5*13*4的轴承吗,我打算买NMB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去掉里面的止推轴承,直接装5*13*4的轴承吗,我打算买NMB的

這軸座我也有買,後來看到冰人那篇後把軸承拆下來看,就如同冰人所說的飛越的止推軸承會磨主軸,就先拆下來飛一陣子再買冰人的止推軸承裝上
而飛越450PRO大軸承版主軸座用的也是NSK轴承5*13*4mm,所以這個止推軸承可以不裝,也可以買冰人的來裝

飞越的“450推力轴承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70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