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外置罗盘校准跟图对不上啊!!

楼主(2014-05-25):
之前APM坏了USB口,老板好人直接换了一个给我,满心欢喜地搞了一个通宵,刷固件,水平校准就没有问题,但是到罗盘校准就出问题了,转了N次,都说获取数据不足,以前都能正常转出一个圆形,现在怎样转都不行 ,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
要在调参软件哪里选择外置罗盘

楼主:
我知道,刚刚看过了泡泡之前的回复,是1.3.3的问题,现在换旧版MP试一下

网友A:
楼主,第二张图,如果正确的话应该是啥样?我的只是一堆点在一块

网友:
360度全方向旋转

网友:
磁罗盘类型选择有问题吧

网友:
感觉罗盘坏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   换罗盘就好了

网友:
去室外试试

网友(2014-08-16):
我的跟楼主的一样   老是提示说数据不足,我的都出现一个球了,而且数据都快达到5000了    心情气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