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遥控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4-05-25):
想练习3D动作 ,在WIN7 6位旗舰版 上安装凤凰3.0 以及后来用5.0的绿色版,在第一次运行时需要设置遥控器配置,结果就这样一个问题整整抓狂了2天,实在不行了来万能的论坛求教。 在校准遥控器时一切正常 最后也提示校准完毕,只是在设置控制器里面找不到相对应的遥控器 ,自己重新配置 到最后一步时 竟然自己退出软件运行,每次一打开软件就是第一张图样子 提示没有在系统设置中配置通道文件。请模拟器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密狗的问题吧   换个狗试试

网友:
安装程序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最好用安装包,win7的uac会捣蛋。

网友:
感觉像是安装没装好,安装前后扫毒,安装时把杀软全关了再试试吧,运行时选择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是在安装包里有个配置程序 恢复一下  然后再运行软件在遥控器通道配置里面出现了各种遥控器的选择。谢谢各位!祝遥控开心不摔机!

网友A(2014-08-09):
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