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问一下关于云台的问題

楼主(2014-05-25):
请问現时有在卖的云台控制板,, 都有正射(云台90度垂直向下)功能吗?

网友A:
应该都没问题吧,我的BGC2.2用狗可以超过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没问题吧,我的BGC2.2用狗可以超过90度

谢回覆,, 我的不行,, 还沒到90度就开始震了....

网友B:
垂直平衡安裝位置不正確, 把相機高低位置改一下 (盡量平衡), 若不能把相機位置高低改變位置的話, 把傳感器位置高低調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平衡安裝位置不正確, 把相機高低位置改一下 (盡量平衡), 若不能把相機位置高低改變位置的話, 把傳感器 ...

谢意見,好像真的忽略了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回覆,, 我的不行,, 还沒到90度就开始震了....

说明你的云台向前的时候,重心对的,转90度就不对了。需要调高低位置,或者加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的云台向前的时候,重心对的,转90度就不对了。需要调高低位置,或者加配重。

明白了,, 谢,, 会嘗试的

网友C:
可以啊,我的仰俯角度就接到遥控的旋钮通道,随时可以调。经常俯视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我的仰俯角度就接到遥控的旋钮通道,随时可以调。经常俯视大地。

就是想要这个....現在还不行,, 那应是调试问題了,, 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要这个....現在还不行,, 那应是调试问題了,, 谢!!!!

把 P 值減少,再把 D 值增大,Power 加大一些 (i.e.: 130)
應該可以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 P 值減少,再把 D 值增大,Power 加大一些 (i.e.: 130)
應該可以解決了!

会试一试,, 谢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