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热切割遇到点问题

楼主(2014-05-25):
电炉丝是1200W的,开关电源是12V2A。
电炉丝距离30CM,接好后电炉丝温度始终不够,如果把距离缩短直接不发热了。
另外说下开关电源的LED灯,正常情况下非常亮,接上短路丝亮度暗淡,把电炉丝距离缩短直接不亮了。
求指导

网友:
电炉丝太粗,2A的电流不够。你用300W炉丝试试,或用外热式电烙铁的发热丝试试

网友:
1200W的正常工作电流5A以上了,你的2A电源功率不够。

楼主:
那用2号吉他玄可以吗。这边最低的电炉丝800W

网友:
电阻大点的铁丝就行,要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2号吉他玄可以吗。这边最低的电炉丝800W

不行,你可以把外热式电烙铁的电阻丝拉直用

网友:
800w炉丝,12伏2安电源还是太小,可找1k至2k左右的线绕电阻拆电阻丝试,
也可找电热毯中的电阻丝试。大概电阻应从20欧往下减小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