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外场充电池

楼主(2014-05-25):
在此讨论一下有关外场充电电池的相关问题
1、是选择铅酸蓄电池还是铁锂电池。两者价格相差一倍,重量相差很多。
2、以12V的做充电电池,两种电池充满电压都在12-13V之间,放电最低可以到9V以上。
3、A6或其他充电器输入电压是12V,低于这个电压就会报警。
   如果低于12V,充电器就不能工作了,而外场充电电池释放到12V是,其实还有很多电量,此时就无法使用充电器充电,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充电器支持到24V以上就用2个电瓶

网友:
我是用自己组装的36AH的锂电池

网友A:
我也一直在试验 目前还是电瓶+逆变器+原装充电器 最可靠

网友:
汽油发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在试验 目前还是电瓶+逆变器+原装充电器 最可靠

这个方案成本多少?电瓶多少AH?逆变器多少W?你的设备可以用多少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成本多少?电瓶多少AH?逆变器多少W?你的设备可以用多少分钟?

这个效率不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