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遥控器如何降级?(已解决)

楼主(2014-05-25):
手贱升级1.0.1.12后3D
云台
的俯仰控制完全无法校准了,调参软件中滑块乱跳,根本控制不住相机

网友A:
下载旧版遥控器调参软件,连接遥控器。试试。不保证能行。或者将调参软件删除,重新安装一遍,再连接调参软件,该校准校准,该干啥干啥。

网友B:
校准一下就可以了,虽然那个通道说是不能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一下就可以了,虽然那个通道说是不能校准。
谢谢!我有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一下就可以了,虽然那个通道说是不能校准。
果然有效,谢谢!
看来大疆还是整了不少“”复活节彩蛋”

网友C:
解决了?恭喜

网友D:
对的,说是不能校准,还是可以在调参里面校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