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录制一会就自己停了,求广大朋友帮助解决

楼主(2014-05-25):
狗3+,满电后上精灵2,开始录像飞行大概13分钟就自动停止录像了,我把精灵下降下来再开始录像,大概10秒左右自己又停止录像了。我以为是存储卡满了(32G),卸下来后上电脑一看还有21个G没有使用。把卡格式化后装上狗3+,开始录像大概10多分钟后自己停了,再点录制还是10秒左右就自己停了,并且录制的视频还能播放。求各位朋友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A:
跟机器的温度和帧率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机器的温度和帧率有关的

刚刚没把狗3装在精灵上,我直接录制的录制了17分钟25秒就自己关了,能发下你是怎么设置的吗?我的是1080 s-30

网友A:
切换到N制式上试试 帧率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N制式上试试 帧率降低

一直就是N制式的,我换了另一个制式,录制了10多分钟就自己停了,我放电脑上无法播放。

网友:
卡的問題最大!換張卡試試

网友:
很明显是卡的问题 直接买高速卡解决问题

网友:
换高速卡

楼主:
我用的是闪迪的32G 10速的

网友B:
我的是按下录制开关,经常5秒内自动停止录制,只要5秒内没有停止,就可以放心飞了。有一两次拍了半天,下来一看,没录!气死了!

网友C:
是不是卡用过在其他设备上,在相机上格式化卡就得了,我的也经常这样

网友D:
狗三 对卡 要求高 建议你直接买 533x的 高速卡,一切ok ,你这现象 一看就是卡速不够.当然还有种可能 就是狗三你买的太早了 固件太老.也卡,这种很少见了

网友:
支持换高速卡

网友E:
换电池,或者用硬一点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按下录制开关,经常5秒内自动停止录制,只要5秒内没有停止,就可以放心飞了。有一两次拍了半天,下来 ...

你说的现象我也是经常出现,飞了半天一看没录,或者是录了,到电脑一看播放不了,真是烦人啊,我还给大疆打电话问过,说可能是供电的问题(精灵供电)反正没给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卡用过在其他设备上,在相机上格式化卡就得了,我的也经常这样

在哈博森小飞机上我用过,用狗给卡格式化了,开始能录17分25秒,就自己断了,再点录像就是10几秒就自己停止录像了。而且还不能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狗三 对卡 要求高 建议你直接买 533x的 高速卡,一切ok ,你这现象 一看就是卡速不够.当然还有种可能 就是狗 ...

我在狗的论坛里了解了下,三星的卡比较不错,下午我在JD定了一个64G的高速卡。明天到货看看,还是不行就是机子的问题了。

楼主:
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卡当U盘拷文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池,或者用硬一点的供电

买了2电池,一共3块轮着上效果都是一样的。不管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买了2电池,一共3块轮着上效果都是一样的。不管用

一是换闪迪高速卡,2是每次飞机通电前录制,这样死机的几率就会少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一是换闪迪高速卡,2是每次飞机通电前录制,这样死机的几率就会少很多。

还有一点,狗必须用原装电池,代用电池是经常死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点,狗必须用原装电池,代用电池是经常死机的。

我的不是原装的,但是今天试了试还可以吧,就是不能一直录像啊,希望是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原装的,但是今天试了试还可以吧,就是不能一直录像啊,希望是卡的问题

狗的电池一定不要用副厂的电池,问题很多。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10速TF卡当过优盘用,有其它文件拷在根目录下,删除就好。

网友G:
我的问题与LZ的一样,估计是狗3的温度过高,每次录过12分钟之后,冷却一会儿就又可以继续录,否则我的也是只能录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自动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问题与LZ的一样,估计是狗3的温度过高,每次录过12分钟之后,冷却一会儿就又可以继续录,否则我的 ...

谢谢这位朋友,我的问题解决了,是卡的问题,我买一张卡,就没问题了今天中午录制了1个小时都不停。你可以换卡试试看,要连接吗?(我不是推销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我的问题解决了,是卡的问题,我买一张卡,就没问题了今天中午录制了1个小时都不停。你可 ...

是这样吗?给个链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这样吗?给个链接看看吧

http://item.jd.com/764431.html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卡,昨天到现在一直录,不错速度挺快的。

网友:
卡的问题

楼主:
谢谢,确实是卡的问题,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H:
,你用的国产电池吧?拿个纸垫一下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国产电池吧?拿个纸垫一下电池……试试

谢谢,是国产电池,不过是卡的问题,买到一张假卡,换卡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貌似是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闪迪的32G 10速的

是裸的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