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977改装了6050十字盘的进!

楼主(2014-05-25):
今天无聊改装了下魔友送的6050十字盘,
发现jj手感变得十分奇怪,很飘,三轴 悬停有了六轴机原地画圈的新技能。。。。
又改回去了。。。有改的魔友发下感受。。。

网友A:
6050有鱼眼,但是多少还是有些虚位,还有其实十字盘上盘和鱼眼还有轴承在转动时是不会发生大的滑动摩擦的,而6050十字盘比977的阻力大仅仅是因为轴承是防尘的,跟鱼眼没有关系。

网友B:
猜想 ~~~~排除楼上的兄弟说的虚位和摩擦先不说仔细对比6050的十字盘球头臂与977的长度是否相同
再看两十字盘装机后拉杆垂直度是否有大的出入
球头臂高度是否相同
对比最大舵量行程是否相差很大
球头扣与球头是否太松或太紧

网友C:
6050十字盘虚伪比较大!

网友D:
6050十字盘就是个垃圾! 鱼眼球和内盘之间的间隙达到你无法忍受!!

楼主:
主要是控不住飞机。。悬停非常飘

网友E:
这类小机三轴固件参数不可调,改十字盘时如果内盘球头的长度和原产的有差异的话,手感会有很大改变。一般的无副翼旋翼头是按桨夹拉臂球头长度和十字盘内盘球头长度的比例是1.5:1的关系。

网友F:
我改了很好,六轴可以脱控悬停几秒,三轴也没有划圈,不过我还用了6050的主桨(这个主桨最奇怪了,977的原装桨用着有非常慢的向右自旋,换成6050的反而一点不自旋了,而且6050的桨不象977原桨那么容易炸裂)之前这两样最容易坏,现在百炸不坏了。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的十字盘为什么会这样。喔换的6050十字盘用着相当好,而且很耐炸。我觉得楼主应该从别的地方找找原因

网友H:
原厂的还没坏,等不行了就换上,已经备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