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已返厂!纠结买不买这个索尼700线摄像头!!!有必要吗

楼主(2014-05-25):
载机450 电机F4006 980KV。鹰眼已返厂!纠结买不买这个索尼700线摄像头!!!有必要吗用两个吗

网友:
安防分类里33一个

网友A:
直接买个1200线的索尼8520+138方案的摄像头模块吧,更清晰,夜视效果更好

网友:
我对比过貌似差别很小

网友:
刚买了一个才试了下,想玩玩还可以,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看这个镜头成像效果就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1200线的索尼8520+138方案的摄像头模块吧,更清晰,夜视效果更好

据说8520延迟较大,有用过吗?

网友:
只能看路,还得心拎着

网友:
楼主 我有个索尼700摄像头带OSD的 正要出售那 楼主感兴趣加QQ1246892959

网友:
沒攝錄功能的沒興趣.....

网友:
只要你还用模拟图传,摄像头线数再多通过图传也就是D1的分辨率,也就是480线

网友:
我上星期也刚买了一个放在1:8电动攀爬车玩FPV,对比山狗AV输出效果,Sony700线虽然通过图传实制500线不到, 显示器也只是800x480,但实制在7寸显示器上看,无论清晰度,颜色, 层次感,低感能见度也秒杀山狗AV输出效果,相对是一种享受(没狗3鹰眼不作比较),但楼主你这个价钱是买不到真正的700线,芯片不会是4140+673+5148的组合,不要说我没提醒你,一分钱一分货!! 注意注意!!

网友B:
鹰眼什么毛病反厂的?我用的也是鹰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鹰眼什么毛病反厂的?我用的也是鹰眼

炸坏的。但是如果让我再选一次购买相机,我不会选鹰眼,首先按键位置不合理;外观不好:经常死机;经常无故停止录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炸坏的。但是如果让我再选一次购买相机,我不会选鹰眼,首先按键位置不合理;外观不好:经常死机;经常无 ...

更新最新固件(解决死机问题),使用C10的卡(录像暂停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更新最新固件(解决死机问题),使用C10的卡(录像暂停问题)。

鹰眼无名机多少克?比狗三轻还是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鹰眼无名机多少克?比狗三轻还是重呢?

要轻一些,65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轻一些,65G

谢谢回复,那倒是不算太重,狗裸机好像75克。

网友:
必须两个 色彩、延时 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直接能看到芯片的摄像头 要的话给你 保证SONY的   qq2835029834

价格,多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