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m 3k碳管 打孔复杂吗?

楼主(2014-05-25):
因为要配合飞越的折叠件使用, 没有现成的合适尺寸,打算买管子自己开孔,难度高么?有个小电磨和小手钻。

网友A:
碳纤管钻孔技术---------
一、在孔位锉小平面,以防钻头直接钻打滑跑位;
二、在孔位处用白色涂白,用黑细笔划十字定位(有白色细笔则可以直接划十字);
三、3mm以上直径的孔,先用0.5-1.0mm的钻头精确定位钻个小孔;
四、最好用锥形砂轮磨出孔,没有的可以先用小1mm的钻头钻出小1mm左右的孔,比如要转4mm的孔,先钻3mm,然后再用圆棒裹砂纸磨出最终直径;
五、钻孔要领,在快要钻穿前,一定要小压力,越小越好,手电钻利用其自身的重量足够了,因为大力会使碳纤劈层。钻一个通孔要注意两次哦。其实壁厚都不厚,干脆全程小压力就好,当是磨,不是钻;
六、底下垫湿毛巾,一是保护碳管不刮花,二是吸附碳粉。人戴湿口罩。加工完及时清理现场,人洗手洗脸。光脚的洗脚

原创------5iMX--痴迷不悟 2014-05-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管钻孔技术---------
一、在孔位锉小平面,以防钻头直接钻打滑跑位;
二、在孔位处用白色涂白,用 ...

很感谢,写了这么多,真的很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写了这么多,真的很感谢

模友应该互帮互助,你有好的也要拿出来分享啊。

网友:
2楼的回复堪称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友应该互帮互助,你有好的也要拿出来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纤管钻孔技术---------
一、在孔位锉小平面,以防钻头直接钻打滑跑位;
二、在孔位处用白色涂白,用黑 ...

经验丰富,技术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纤管钻孔技术---------
一、在孔位锉小平面,以防钻头直接钻打滑跑位;
二、在孔位处用白色涂白,用黑 ...

说的好。